新手首次装机,飞越650试飞成功~

楼主(2013-11-21):
经过整整十天的装机调试(相当慢啊==,新的不能再新的新手了),终于首飞了 (实际上是前天晚上飞的,现在才发帖==)。第一次装四轴,以前只听说过多轴很稳定,还真是不错~
飞越狗台也表现不错,虽然有一点风,天气预报是三级,没有一丝晃动。很遗憾的是没有第三人称录像
只拍了几个照片,还有机载视频(我这太不专业了,嘿嘿)

计划是去中学里面飞,去了引来一堆人,第一次试飞怕不稳定,不安全,没敢飞,又去寻找飞场
后来找到路边的一块小草地,凑活飞了==

油门推到55大概就起来了,起来时候也没有摇晃,终于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下来了
第一次飞没有做什么激烈动作,基本就是悬停

飞了十分钟就下来了,天太黑已经看不太清飞机了。飞机全重接近2400克,飞十分钟下来电压还有23.35v,后来充电大概充进去2200ma
这样算来应该还可以再飞好一会儿。

下来才想起拍张照片,天都已经黑了

飞下来发现脚架折叠好轻,回家才看清原来螺丝都掉了半个了==
马上打了螺丝胶拧紧(怎么看着螺丝好像都已经生锈了……这螺丝的质量哎。。。。)

这是狗的视频截图

飞着飞着天就黑了
噪点越来越多

差不多就是这样啦,能安全飞起来已经很开心了~

第二天把电机座的碳纤板子全拆下来锯掉一半了,因为电调是在中心板下面的,多出来的一截没有什么用途,也不好看,增加重量(虽然只有差不多10克,嘿嘿),还有影响桨的气流
锯之前的样子

锯断变成这样

还有件特别悲催的事情,前天晚上试飞还好好的飞越云台,晚上升级好几次都没成功,太晚了就去睡觉了
昨天想再飞,给机器一通电,发现云台不会动,闪三次黄灯就灭了,之后就像没通电一样。。咨询飞越技术无法解决后,已经发回厂家了……

这下又要等一个星期了……
等狗台回来了,继续练习

配置
飞越650
NAZA V2
IOSD MINI
朗宇4108
铂金30A
飞越1555
大疆图传飞越狗台
银狗3
华科尔D12S

网友A:
其实那个你完全可以不要据掉如果多出的部分朝内装的话正好和机架的碳管重叠,不会影响升力或气流,如果你朝外装的话,也有好处,就是保护电机电调以及线路,你想想万一侧着掉下来哪先着地?电调电机线给你搞断算是小事了

网友B:
这个大螺丝好像特别容易生锈啊?

网友C:
用的什么电调电机?

网友:
恭喜,处女秀

网友D:
起飞多重?

网友E:
我也想入飞越650,还在潜水中,求配置学习!

网友F:
说一下你的配置吧,正准备上飞越650

网友:
恭喜楼主处女爽飞。

网友G:
同要配置,准备入手呢

网友H:
恭喜楼主,国际惯例 报上配置,大家可以参考参考吗!

网友:
恭贺楼主破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那个你完全可以不要据掉如果多出的部分朝内装的话正好和机架的碳管重叠,不会影响升力或气流,如果你朝 ...

原来就是朝内装的,不影响气流是不可能的。碳纤板的气流方向投影肯定比机臂的面积要大,所以影响多少是有的,可能影响不会非常大的吧。锯掉增加掉效率,聊胜于无吧。至于向外装保护电机这个确实有一些道理,当然还是会略微降低效率,鱼和熊掌嘛,总要做取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大螺丝好像特别容易生锈啊?

确实是这样,有什么好办法没?涂点透明指甲油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电调电机?

朗宇4108,铂金30A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起飞多重?

帖子里面已经写到了,接近240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入飞越650,还在潜水中,求配置学习!

配置已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一下你的配置吧,正准备上飞越650

配置已经贴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要配置,准备入手呢

配置贴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恭喜楼主,国际惯例 报上配置,大家可以参考参考吗!

配置贴在最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有什么好办法没?涂点透明指甲油好不好?

我也不是很清楚啊,我没用过,我是看到坛子里面差不多大的螺丝就是才装机就有绣。

网友:
引用 楼主:
朗宇4108,铂金30A

都是米哦

网友:
哈哈,我也一起破

网友:
楼主留个QQ交流下

网友I:
楼主的V2感度如何设置的?
我的调了很久,最终设置的是
120 120 120 140
140 140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V2感度如何设置的?
我的调了很久,最终设置的是
120 120 120 140

好像是170,都忘记了。。。狗台返修了好久了,好久没飞,明天狗台到了拿出来飞顺便看看

网友:
kv多少,几s

网友:
恭喜恭喜樓主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像是170,都忘记了。。。狗台返修了好久了,好久没飞,明天狗台到了拿出来飞顺便看看

今天飞180 180 170 170 打舵有点掉高调成了 160 160 160 180
明天试飞看看

网友J:
LZ发个照片,看看你是怎么布线的。电调怎么固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发个照片,看看你是怎么布线的。电调怎么固定的呢?

线从碳管里面走,电调固定在中心板下面,绑在中心板下面的碳管上

网友J:
引用 楼主:
线从碳管里面走,电调固定在中心板下面,绑在中心板下面的碳管上

碳管是圆的呢,这样是可行,可是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不是很爽

楼主:
要不然就是把电调绑电机下面或者机臂上了……很多模友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K:
和你的架子一样。看样子楼主没上螺丝胶啊……我第一次飞这个架子的时候丢了3颗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K:
和你的架子一样。看样子楼主没上螺丝胶啊……我第一次飞这个架子的时候丢了3颗螺丝

吸取教训,现在全都打了,飞了十多个起落,累计四个半小时了,检查螺丝都很紧~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碳管是圆的呢,这样是可行,可是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不是很爽

恩,我也觉得飞越这个架子固定电调的方法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恩,我也觉得飞越这个架子固定电调的方法不太好

也可以绑电机下面,我是觉得放中心板机臂简洁好看。而且电调30A的铂金,冗余也比较大,发热基本不用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可以绑电机下面,我是觉得放中心板机臂简洁好看。而且电调30A的铂金,冗余也比较大,发热基本不用怕。
...

是的。但是放中心版下面担心对飞控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