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三通直升机改双发固定翼的可行性分析,老魔头们请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3-11-20):
一部玩具三通直升机,遥控和接收,电机都完好,唯独机身坏了,于是拆解,想改双发固定翼,但是有几个问题无法解决,求老鸟给指点一下。

总体设计想法是做个无副翼的塞斯纳,不做副翼,在机翼上安装电机,通过差速转向,但是不知道应该安装成腰拉的,还是腰推的方式,哪种效率高一点,好操控一点?这是第一个困扰我的问题。

由于没有升降舵,但是有原来直升机的尾电机,可采取这种方式进行升降,如图。

180的电机,带四寸桨,一块电池,测得每分钟15000转,两个这样的电机,拉力大概是多少克,电动部分,共重120克。假设拉力足以推动300克的机身,那kt板的总体质量就要小于180克,在这个重量的前提下,塞斯纳最大能做到多大的翼展呢,有没有做过的,给个参考数据。这是第二个困扰我的问题。

总体上讲,这样的塞斯纳机型改双发驱动的设计有什么缺陷吗?求指教。

网友A:
还有电池呢楼主,直升机的尾电机进行升降的话马达可以反转吗,不能的话重心只能靠后。还有我知道有卖的马达是朝后的,这样坠机不会伤到。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电池呢楼主,直升机的尾电机进行升降的话马达可以反转吗,不能的话重心只能靠后。还有我知道有卖的马达 ...

含单节电池120g。可以反转。

网友B:
用美嘉欣F45改过固定翼的路过…不用副翼,就用方向舵来转向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美嘉欣F45改过固定翼的路过…不用副翼,就用方向舵来转向也可以=.=

能不能分享一下经验 别光路过啊 你改的翼展是多大的 总重多少 好不好飞?

楼主:
顶到老魔头出现

网友C:
可以,室内机版里面见过,连垂尾都不要了,反正有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室内机版里面见过,连垂尾都不要了,反正有陀螺仪

玩具直升机上的陀螺仪当用于这种固定翼后的作用会是什么?会始终保持飞机水平??求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具直升机上的陀螺仪当用于这种固定翼后的作用会是什么?会始终保持飞机水平??求指点

自动修正航向,代替垂直尾翼

网友B:
直接拿那个整合的接收机,装在MD的塞斯纳上,升降不变,副翼通道连接到方向舵上,原本控制尾电机的方向通道放着不用…然后另外连接一个电调就可以了的~~不过美嘉欣F45算是四通道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拿那个整合的接收机,装在MD的塞斯纳上,升降不变,副翼通道连接到方向舵上,原本控制尾电机的方向通道 ...

比我设想的复杂。我的这个构架比较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我设想的复杂。我的这个构架比较简单

记得三通道直升机应该是一个油门通道,俯仰是尾电机控制,再加一个副翼通道吧?那我感觉你转向用差动反而麻烦,而且要连接两个电调,重量也上去,再加上尾电机……那得多少重量了…
其次,电机是推还是拉这个到无所谓,个人感觉一个无刷前拉到更方便,但是弄不好容易炸了坏电机…

我建议你可以保留油门通道,想办法和无刷电调电机连接,驱动无刷~~
保留副翼通道,但是可以用来连接一个舵机驱动方向舵,只要你机翼的上反角度够,机体的自稳定性还是OK的,不用副翼,只靠尾舵来转向也行~~
俯仰的话…你可以保留用尾电机来控制,但是我感觉固定翼上用尾电机螺旋桨驱动,控制俯仰,其实很不好。第一是响应速度不够好,毕竟固定翼和直升机不同,尾电机转动螺旋桨也需要一点时间;其次精度也是问题,起飞降落的时候感觉会很要命…

以上是个人看法,LZ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只取电机吧。我不懂,来学习的

楼主:
继续征求意见

网友:
前拉好控制

网友:
不太懂,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