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商FW190加APM改FPV机

楼主(2013-11-20):
京商FW190这飞机很好飞,起飞距离短,空中动作灵活,不易失速,索性将其升级APM控制,这样哪怕是失控,也不会摔机。加装了2W图传,空中FPV很有战斗机的感觉。发动机就正置安装吧,不上头罩了,难看点,但着陆时不会伤发动机,倒置可能撞汽缸盖。三叶这FS80AR,都十几年了,现在还一样用,怠速1400转,高速七八千转,配APC13*6桨能到2.8公斤拉力,这飞机能够垂直爬升,对动力挺满意。之前装DLE20cc,觉得还是有点重了。

由于飞机起飞时撞坏了,献上裸飞时的视频录像,就是没有加APM时候拍的

网友A:
又一位APM的油机玩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一位APM的油机玩家

做好减震,APM比什么都稳,已经实践过了。之前用M6飞控,不太稳,对振动比较敏感

网友:
我也有一架

楼主:
怎么飞?好飞啊,带着平板电脑,插上3DR,或者XBee,设定航线,起飞,遥控切自动驾驶,就尽情欣赏沿途风景吧。想切手动驾驶也行,也不用担心超出遥控范围,失控了自动返航

楼主:
四冲机的振动要比二冲大些,所以我做了二级减震,首先发动机架是一级减震,APM和摄像头都有各自减震。实测发动机怠速、中速、高速都不会对增稳模式产生影响

网友B:
这发动机侧卧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发动机侧卧比较好!

确实有道理,既能防止着陆时损坏发动机,又能降低重心。但有个问题,会不会导致飞机一侧重量超重,导致飞行时需要副翼补偿

网友C:
等着发动机排出来的油污把镜头糊住

网友:
这个飞机发动机正装好像就不能装头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着发动机排出来的油污把镜头糊住

这个问题是有点头疼,虽然把排气引到右侧机翼下,但还是有少量飞溅油滴模糊镜头。只有慢慢找地方,左侧机翼好像没有飞溅,除了挪地方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好法?

网友:
镜头尽量靠前,排气管尽量靠后就能解决。最好镜头再排气口前面一滴油都不会有

网友:
求上视频

网友:
开玩笑吧,三叶80有4.5公斤以上

网友:
想法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等着apm失控返航,估计也是楼主准备提控回家的时候

网友:
M6能叫飞控?

我也用像真机FPV,巨嘴鸟,不过是电的,呵呵

网友D:
"怠速1400转,高速七八千转,配APC13*6桨能到4.5公斤以上拉力,"  怠速1400 历害,用什么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怠速1400转,高速七八千转,配APC13*6桨能到4.5公斤以上拉力,"  怠速1400 历害,用什么油?[/backcolor ...

印度神油 。。。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好减震,APM比什么都稳,已经实践过了。之前用M6飞控,不太稳,对振动比较敏感

那是,呵呵

网友F:
怠速1400  高速七八千,13*6就有4.5公斤拉力,我YS70,13*6APC,1万2千转  怎么才4KG拉力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有道理,既能防止着陆时损坏发动机,又能降低重心。但有个问题,会不会导致飞机一侧重量超重,导致飞 ...

顺着拉离线装好就行!

网友:
话说SAIO82也没4.5公斤的静拉力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是有点头疼,虽然把排气引到右侧机翼下,但还是有少量飞溅油滴模糊镜头。只有慢慢找地方,左侧机 ...

我的电动fpv,摄像头放在翅膀下部,效果比头部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好减震,APM比什么都稳,已经实践过了。之前用M6飞控,不太稳,对振动比较敏感

我是A控, 如果放油机上,不知震动是否会对它失效。

网友G:
有没有飞行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印度神油 。。。

笑死我了

网友:
我的上单翼教练机,装saito72发动机,老鹰树2D*3D飞控,秒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怠速1400  高速七八千,13*6就有4.5公斤拉力,我YS70,13*6APC,1万2千转  怎么才4KG拉力呢?

呵呵,告诉估计的,我只称了飞机总重,4.5公斤多点,抱着飞机,全油门,能往上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飞行视频?

今天飞机基本都调好了,飞航点,定高,盘旋,飞了4个起落无事,就是最后一个起落,完成盘旋后准备降落,靠!油门失效了,最大油门,只好手动操作盘旋,直到燃油耗尽,迫降到田野的杂草堆里,还好,只损失APC桨。

楼主:
过两天就上视频,可惜我没有录制设备,只有图传和摄像头,在地面用手机拍吧,到时候各位看官检查下飞机调的如何。

楼主:
等哪天我再测测三叶80的具体拉力,用称来测下,不然好像没说服力

楼主:
忘了说了,前两天我使用30%的哈模油,今天下午换了另一个品牌的,便宜些的AnDa,感觉拉力确实小了很多

网友:
又一个油机!

网友:
LZ上视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有道理,既能防止着陆时损坏发动机,又能降低重心。但有个问题,会不会导致飞机一侧重量超重,导致飞 ...

天才

网友:
能折腾!!!好玩!

楼主:
昨天做了一次飞行,共4个起落,做返航、自动航点和盘旋测试,但最后一个起落出了故障,准备着陆时发现油门失效,始终最大油门。赶紧拉高,又在上空盘旋了几分钟,等燃油耗尽后再迫降,迫降地点不行,飞到河对岸去了,害得绕着河走了许久,找到桥,才把飞机从草堆里检回来,APC的桨废了,索性没有其它损失。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过两天就上视频,可惜我没有录制设备,只有图传和摄像头,在地面用手机拍吧,到时候各位看官检查下飞机调的 ...

地面刻录机必须有(150RMB),否则飞机飞丢啦,找不回来,损失巨大。
电动fpv已经有这样的教训啦。

网友:
一定很过瘾!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地面刻录机必须有(150RMB),否则飞机飞丢啦,找不回来,损失巨大。
电动fpv已经有这样的教训啦。

谢谢提醒,这个确实重要

网友H:
楼主能否留下QQ,我有些问题想请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能否留下QQ,我有些问题想请教下

飞机撞坏了,发动机功率没调好,不过跟APM调试没关系,APM很正常,目前正在维修机翼

网友:
这个机要是装起头罩会更拉风!

网友I:
引用 楼主:
飞机撞坏了,发动机功率没调好,不过跟APM调试没关系,APM很正常,目前正在维修机翼

拍视频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拍视频没有啊?

由于发动机化油器油门我动过,没有用最大功率,导致准备起飞时功率不足,没起来,结果撞石头了,左侧机翼损坏严重,看样子是修补好了,当时没拍视频。不过前几次的飞行很正常,APM工作得很不错,特别是Guide模式,就在地面站上用鼠标点拿,飞机就飞到哪,相当爽,基本脱控,就降落时用。

但我发现,加装这大堆设备后,飞机起飞重量达到4.8公斤,有点重,三叶这发动机有点抗不住,之前虽然能正常起飞,但起跑距离增加明显,还有就是翼载也增加了,降落时比较容易失速,特别是打开襟翼后。

总结,如果想好飞,看样子估计得搞更大飞机,90级左右的,因为加APM,图传后重量加了不少,特别是电源部分,必须用好的稳压模块,3S锂电。之前裸飞时,重量3公斤多点,很好飞的,特别是开襟翼降落,基本不失速。

网友:
路过  顶起  一分到手

网友H:
在帮顶个,还有楼主你怎么都不上QQ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帮顶个,还有楼主你怎么都不上QQ啊

我上Q的,下班时间可能在,你可以Q我或者给我留言

网友:
很有创意哦!不过越折腾越不像真了,还是喜欢中规中矩。

网友:
天很蓝 很美

网友J:
我们飞的应该是飞机,而不是飞行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们飞的应该是飞机,而不是飞行垃圾。

怎么会是飞行垃圾呢?是没有头罩,也没有加坐仓罩,难看点,但也不至于是垃圾!

网友:
目前业余爱好者用油鸡作fpv的很少,楼主勇于创新和探索,值得称赞

网友:
楼主是贵州黔南的?有机会一起飞飞。降落速度太快,这个飞机漂浮感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