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红灯闪呀闪 已解决

楼主(2013-11-20):
3.01 3.1 rc5 试了多次,基本也调好了,失控保护也关了,设装gps 死活也不能解锁,电调一次自动调正的,能正常转动,但拔电再插便不能解锁,只长亮黄灯绿灯,红灯闪过不停
设定稳定模式 模式1的

网友A:
看得不清楚,不过大致看到是不正常的闪,都没灭过呀。
可以试一下还原成默认,就是先刷固定翼的ROM,一会再刷回多轴的ROM,基本上所有设置都是默认的了。再有就是2.9版本刷好后可以直接解锁,3.0要校准后才能解。可以先用2.9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得不清楚,不过大致看到是不正常的闪,都没灭过呀。
可以试一下还原成默认,就是先刷固定翼的ROM,一会再 ...

按你的提议,略过刷飞机模式,直刷2.9 1b,能正常解锁了

网友:
LZ啊。。。你这是找**啊。。。

你是红灯双闪,红灯双闪的意思是必要的校准步骤未完成,飞控不让解锁。

所有校准做好以后才好飞的。。校准后红灯变单闪。

这样强行飞不是找炸是什么?

赶紧去做该做的校准去啊。

网友B:
玩飞控不能急于求成啊。。没校准起飞。。。炸鸡还算好了。炸到人炸到自己就完蛋了。这种行为太不负责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飞控不能急于求成啊。。没校准起飞。。。炸鸡还算好了。炸到人炸到自己就完蛋了。这种行为太不负责了啊。 ...

对我来说是校准了,校准过程还按老外的视频跟着干的,也看了不小教学贴文,也不急于飞,也许是校正过程问题,在校准完成飞控也确定正常,这才是苦恼根源
怎样也好,多谢你的见议关切,玩舵模时数不小了,後果是理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来说是校准了,校准过程还按老外的视频跟着干的,也看了不小教学贴文,也不急于飞,也许是校正过程问题,在 ...

3.1固件是可以看哪些地方没通过解锁检查的。。。应该会显示出来
校准主要有遥控,加速度计,磁场。。另外3.1好像对GPS也有要求了。。。有GPS情况下需要8颗才能解还是什么。。这个要注意下

网友C:
RE: apm红灯闪呀闪

引用 网友B:
玩飞控不能急于求成啊。。没校准起飞。。。炸鸡还算好了。炸到人炸到自己就完蛋了。这种行为太不负责了啊。 ...

同意楼上说法 我的也是红灯双闪不能解锁 然后关闭检测模式 强行解锁,飞的时候无辜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说法 我的也是红灯双闪不能解锁 然后关闭检测模式 强行解锁,飞的时候无辜炸鸡

兄弟能说说怎样炸机吗?是不是修正方向出错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能说说怎样炸机吗?是不是修正方向出错炸的?

我的红灯双闪是因为没有罗盘 我的apm是2.6的 当成2.5的 飞控检查不到罗盘 无法解锁,当时不知道,关闭检查模式
然后解锁起飞 f飞了一半四轴自旋 无法控制 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红灯双闪是因为没有罗盘 我的apm是2.6的 当成2.5的 飞控检查不到罗盘 无法解锁,当时不知道,关闭检查 ...

依你这么说,我的丁可能检测不到gps而不能解锁了.但有点不理解,你的的情况,没罗盘也不该自旋吧,三轴设定正确也能操控吧,像直升机一个样,低端的多轴飞控也没罗盘及gps

网友:
引用 楼主:
依你这么说,我的丁可能检测不到gps而不能解锁了.但有点不理解,你的的情况,没罗盘也不该自旋吧,三轴设定正 ...

四轴缺1动力必炸。。六轴缺1问题不大

网友:
帮顶啊!!!还没有入手apm

网友:
折腾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也是进步的过程呢

楼主:
折腾完了重刷3.01搞定,刷3.1 rc xxx 不行的原因 想是没装gps引致,检测不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