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船用电调故障求救

楼主(2013-11-21):
50A船用无刷水冷电调故障:电调连上接收机和
电机
,能听到自检声音,但是声音比平时正常的时候小,加油电机发抖,转不动,就像卡起一样,把电机取下,用万用表测了电调的红黑线电压在9v,
电池
是3s,加油门电压降到0,从这些现象有高手能判断是电调哪里故障么?

网友A:
第一:我觉得是不是电调启动力度太低,导致卡死后保护了,建议调高些。第二:电调与马达的兼容性问题,这个问题要改软件了。

楼主:
忘记说原因了:电调和电机是船用的,上周跑船进水,看到接收机完全湿了,电调没有明显看到有水,然后就出现故障,加油电机抖而不转。后来通过更好电机电调遥控,发现问题在电调上。我怀疑会不会进水丢程序了,我设置进入电调的设置模式,也进不了。除了返厂维修还有其他招么?

网友B:
把电调充分晾干了再试试,如果还是如此,电调就危险了。

网友C:
电调NMOS管有部分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NMOS管有部分损坏
如果是nmos管坏了就真没办法了,看来只能返厂了。电调才买成70,返厂往返邮费加维修费都差不多要大半个电调价格了。

网友D:
首先要说的我不是什么高手玩了30年还是个菜鸟,对于你的问题估计是电调接马达的插头有虚焊,马达接电调的插头有虚焊,请细心检查。

网友E:
才70换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