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EVO挂5d2 用数学说话,朋友们请看,官方请进!

楼主(2013-11-21):
S800EVO挂5d2 用数学说话,朋友们请看

首先是电池
8000mah  6s 1165g ace
10000mah 6s 1350g ace
15000mah 6s 1750g roc

z15gh3+gh3 1980g
5d2+z155d 2615g
evo 3700g
wkm+iosd+线 200g

7865 5d2挂10000 6S ace
7630 GH3挂15000 6S roc

重量差不多,如果更新了最新的1552桨叶,请教官方。是否可以安全飞行,我相信很多人都需要这个答案!
GH3能飞5D2应该也可以飞。
请在8轴没出的时候给我们一些实实在在的数据吧!坐等官方回答。

网友A:
大疆有出8轴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疆有出8轴了吗???

大家都在苦苦的等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在苦苦的等待......

估计价格不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价格不菲

价格太高了也没人买......
观望才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价格太高了也没人买......
观望才是硬道理!

大疆出品,必然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

网友:
目测楼主忘了镜头、、、、

楼主:
没有忘记镜头。我只不过没写,GH3镜头是130机身是620。5D2+24 2.8全部重量是2615包含云台。

网友:
5D云台这么轻啊?含机身镜头才2.65KG?其他厂家的都是3KG以上啊
5D2机身810克,24镜头270克,一起1080克,云台1.5KG?

网友:
官方数据如果真实,安全飞行自然没有问题!

网友:
一个桨叶的推出就能带动效率的上升有点可笑!当前推出8轴是真的!其他都是扯蛋!

网友:
挂上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C:
楼主你的相机重量参数好像有误,我从各个相机官网查询到的重量参数如下:

5D2机身810克、5D2电池80克、24/2.8镜头280克:合共1170克

GH3机身470克、GH3电池80克、奥林巴斯12/2.0镜头130克:合共680克

两者相差490克

而15000电池与10000电池重量相差400克,这里已经忽略了Z15-GH3与Z15-5D的重量差距(总不会5D版本比GH3版本还要轻吧?),所以:

“S800 EVO+Z15-5D+10000电池”的搭配会比“S800 EVO+Z15-GH3+15000电池”的搭配还要重150克以上,在非常接近载重极限的情况下,这样的差距是很敏感的,更何况“能飞起来”,跟“拥有足够续航时间”是两码事,“S800 EVO+Z15-5D+10000电池”这样的搭配要是只能飞4分钟,你觉得还有实际意义吗?

不过,大家如果不是很急的话,其实可以有点耐性(我不能说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相机重量参数好像有误,我从各个相机官网查询到的重量参数如下:

5D2机身810克、5D2电池80克、2 ...

最后一句话......睡觉前我好好琢磨一下!

网友:
EVO如果挂5D云台,估计续航真要悲剧了,5分钟左右实在太短

网友:
还有就是这个机臂真的够硬吗?还是别考验这个快拆结构了,八轴才是正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相机重量参数好像有误,我从各个相机官网查询到的重量参数如下:

5D2机身810克、5D2电池80克、2 ...

目前大疆都还没有合适的单块续航电池,我10000毫安的,z15云台,gh2相机,目前续航还没有超过6分钟的飞行记录,可想而知,如果要飞5D2,续航肯定是个大问题,估计两块10000的电池并联飞行,也不会超过10分钟!所以,在没有更好的电池出来之前,进5D2慎重!

网友:
这个我想顶起来

楼主:
顶起来?必须顶起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目前大疆都还没有合适的单块续航电池,我10000毫安的,z15云台,gh2相机,目前续航还没有超过6分钟的飞行 ...

Z15+Gh2 没超过6分钟???这个。。。。。。。,请问你用的什么机架和电池???就是老款S800  10000Mah电池,气温是20度以上,也可以轻松9分钟

网友D:
引用 网友E:
Z15+Gh2 没超过6分钟???这个。。。。。。。,请问你用的什么机架和电池???就是老款S800  1 ...

我的是大疆的S800EVO全套啊,电池是飞黄腾达提供的10000的roc,之前代理商给的蓝色包装的15000才飞2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大疆的S800EVO全套啊,电池是飞黄腾达提供的10000的roc,之前代理商给的蓝色包装的15000才飞2分钟! ...

你的电压达到多少降落啊

网友:
21.7开始降落,下来就是21.5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目前大疆都还没有合适的单块续航电池,我10000毫安的,z15云台,gh2相机,目前续航还没有超过6分钟的飞行 ...

请选择更给力的电池

网友F:
evo飞5d2?我两个月前也是这样计划的,后来也定了所有东西。现在看来,这是个错误!先不说续航力,也不评论evo机架,如果这个负重飞下来,摸摸电机体温,你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选择更给力的电池

现在我们这里冬天太冷了,基本上飞不了了!等过完年天气暖和了,找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F:
evo飞5d2?我两个月前也是这样计划的,后来也定了所有东西。现在看来,这是个错误!先不说续航力,也不评论 ...

是啊,有那么多钱的人,还不如买8轴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大疆的S800EVO全套啊,电池是飞黄腾达提供的10000的roc,之前代理商给的蓝色包装的15000才飞2分钟! ...

还Roc,丢了换达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Roc,丢了换达普的。

你是evo?用达普怎么样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大疆的S800EVO全套啊,电池是飞黄腾达提供的10000的roc,之前代理商给的蓝色包装的15000才飞2分钟! ...

我和你遇到了一样的事件,手里2块 ROC的15000蓝皮电池在上海总代理买的,用在S800+Z15N能飞个6分钟了不起了,现在用在S800 EV0+Z15N上面能飞3分钟了不起了,栽倒我手里了,寄回去厂家竟然说检测数据一切正常。我承认电机的变化带来的是电池C数要求多,但这个才3分钟还不到的情况实在气愤。你手里的蓝皮15000现在怎么打算呢?继续长期冬眠??

网友:
evo飞5d2?我两个月前也是这样计划的,后来也定了所有东西。现在看来,这是个错误!先不说续航力,也不评论evo机架,如果这个负重飞下来,摸摸电机体温,你就知道答案了。
已经测过了?带不动吧?

网友H:
为什么都纠结在多轴上呢?  直机不是挺好的。大家都把ACE ONE 遗忘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都纠结在多轴上呢?  直机不是挺好的。大家都把ACE ONE 遗忘乐啊

好建议,但多轴门坎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啊,有那么多钱的人,还不如买8轴呢!

我一般roc15000 19.8降落。落地立刻22.3 ROC就这东西。但是用起来还行,所以准备挂5D2
我挂5D2加云台重量5分钟

网友I:
安心等8轴,要不就自己DIY,别想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般roc15000 19.8降落。落地立刻22.3 ROC就这东西。但是用起来还行,所以准备挂5D2
我挂5D2加云台重量 ...

你用的是evo么?15000能飞多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安心等8轴,要不就自己DIY,别想太多了

对的,目前电池真的是个瓶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和你遇到了一样的事件,手里2块 ROC的15000蓝皮电池在上海总代理买的,用在S800+Z15N能飞个6分钟了不起 ...

我跟深圳的代理商沟通过了,现在给我换了3块10000的roc,以前的是15000,不知道什么牌子的!他们也不承认电池有问题,但是给换了,说是检测结果出来后给退差价,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