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霓辉h377

楼主(2013-11-21):
废物利用  3通小机的平衡杆 见图说话  希望有能人仕能将它改无刷

完毕

网友:
没见过的飞机

网友A:
改不改无刷并不重要,也没比必要。

现在谁能把它的协议写进华科尔的D控里面,然后将其高频头加入华控,那才能真正爽起来。。。

网友:
舵机 是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印度钱 呵呵

太俗了,我看到的是甘地,不是钱

网友:
卢比。和泰铢。

网友:
第一次见

网友:
这机出有段时间了,还未能改无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不改无刷并不重要,也没比必要。

现在谁能把它的协议写进华科尔的D控里面,然后将其高频头加入华控,那 ...

期待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已经有人改无刷啦: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5247&highlight=377

表改无刷了,改无刷机身不会再耐炸。这又不像MCPX可以选那么多牌子的碳钎机身。原电机就很好灰了。比尼玛的华科尔的灰机好灰多了。一点儿也不比MCPX差哈。
这电机带齿才30元/个,坏了换一个又不贵。

就是这破控,啥参数都不能调。要是能加入到华控中,就能通过调参数,改用FBL100的主轴、十字盘、中联、大桨夹和拉杆了。。这灰机立马高端、大气、上档次了。那样的话绝对可以秒杀MCPX碳刷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表改无刷了,改无刷机身不会再耐炸。这又不像MCPX可以选那么多牌子的碳钎机身。原电机就很好灰了。比尼玛 ...

结构和mcpx一样,尺寸应该也差不多,应该能用碳纤机身,不改无刷飞不久就阳痿,不能做到免维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结构和mcpx一样,尺寸应该也差不多,应该能用碳纤机身,不改无刷飞不久就阳痿,不能做到免维护啊

目前还改不了,用不了华科尔的D控,参数不能调。改了机身,螺距曲线就不对了。
所以一切改动,还是要能调参数为准。现在还不具备条件。

网友:
这尾撑改的,那脱啥放啥

网友:
尾管不贵,好象没有改的必要。

网友D:
这个改了有什么好处么?
我现在也在飞这个小机,发现自旋不好,锁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