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的炸机!!!!

楼主(2013-11-21):
图片就不上了,太心痛了  大家说说怎么回事,我 是个新手  先说说配置  550 NZV2 朗宇2216电机  两轴微单云台(飞的时候云台取了),5.8 400毫瓦图传 IODS2 蓝牙模块 电池因为还没到  暂时用的原先的3S 的(飞的时候挂的尾部),准备工作 参数 150 150 140 130 150 150
到手后进行了升级但是 进行了IMU校准 我在西藏  出事当 天气相当好 大太阳  飞机放平 开控 飞机接电 指示灯正常 GPS下  没有红灯  推油门
到了百分之50 没起飞 继续推油  到百分之60 飞机猛的往上飞  像火箭升天一的猛,马上回油门 飞机跟自由落体一样砸到了地面。这是第一次炸,脚架当场粉碎。取下脚架重新调整接着再飞  指示灯依然正常  推油起飞 5米左右  悬停了2秒 突然往左漂,打到树上 然后坠落,这是第二次炸机,
这次飞跑一个浆  打短两个浆 再次修整。我很执着的再飞。第三次 指示灯还是正常  这次想试试返航功能  推油起飞  高度10米  距离3米。这时飞机开始左漂漂右晃晃的(三次来看完全没有悬停),这是我立马关控, 飞机定住了,说是定住 其实是晃来晃去,定了有10秒左右,开始往起飞点移动,心理很高兴 ,这个总算没问题了  飞机开始下降,下到5米左右,突然飞机又上升 然后又下降,就这样反反复复3、4次,到我始终没开控,我就想试试这个功能。飞机最后一次上升 开始网左漂。漂呀漂,又开始往回漂,过一棵树的时候,它居然又开始下降。挂到树上。卡住了,众人摇树,机机从10高的树上掉下,再一次砸在地上。浆短三个  二层板断裂,天线粉碎性骨折。惨!!!!!一个力臂的结合处断裂。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大家说说是怎么回事???就算我是新手,没技巧,但是悬停没有,返航失败。这个和我的操作没关系吧!

网友A:
油门设置了曲线了?不应该会这样呢 我一直爽飞也没问题啊

另外测试返航的时候 gps显示多少颗卫星 卫星不够就会这样呢

网友B:
这次我相信不是DJI的问题。

网友C:
看着挺惨,我也是炸着炸着就知道起飞前要做的功课了。
电调油门行程校准吗?
指南针校准了吗?
60%才能飞起来,会不会过载了?
电压保护关了吗?

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导致不稳定炸机。

网友:
飞控出问题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D:
根据你的文字描述,感觉你少了指南针校准步骤。而且第一次飞炸了就不应该再继续飞。第一次炸得这么严重咋说也得连接调参软件看看啊,至少也得重新高级校准一次。

网友E:
这个肯定不是飞控问题,是楼主设置问题。失控保护油门位置在哪里?当时电压多少?开了电压保护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设置了曲线了?不应该会这样呢 我一直爽飞也没问题啊

另外测试返航的时候 gps显示多少颗卫星 卫星不够 ...

飞行的时候  指示灯没有红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次我相信不是DJI的问题。

我也是  我也确实是新手  但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挺惨,我也是炸着炸着就知道起飞前要做的功课了。
电调油门行程校准吗?
指南针校准了吗?

哦  原来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你的文字描述,感觉你少了指南针校准步骤。而且第一次飞炸了就不应该再继续飞。第一次炸得这么严重咋说 ...

指南针校了的  而且指示灯没有任何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肯定不是飞控问题,是楼主设置问题。失控保护油门位置在哪里?当时电压多少?开了电压保护没?

失控油门保护还真不知道  拿到手就没设置过  失电保护开了  11.3 0.3   10.3  0.3  请告诉我失控油门位置怎么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失控油门保护还真不知道  拿到手就没设置过  失电保护开了  11.3 0.3   10.3  0.3  请告诉我失控油门位置 ...

反复多看看泡泡老师的视频课件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0556

网友F:
楼主你好
第一次炸鸡:请问是否调参时有做好遥控器校准,请问你的停止方式是选的什么类型?请楼主连调参看一下。
第二次炸鸡:请问楼主在一个什么环境下起飞? 飞之前是否有做一下指南针校准?
第三次炸鸡:请问是否有做指南针校准? 调参中,关控后滑块是否会正常的跳到失控保护那一栏。飞行环境是怎样?

网友G:
哈哈哈,告诉你吧楼主,抽疯的情况基本上都是模组数据出错,比如加速度计出错,不厌其烦地飞之前上电脑看一下调参是很重要的,好过你不厌其烦地炸鸡还要修或者根本连尸体都找不到了。高级校准,IMU检测还是要时不时做一下的,而且炸鸡后更有必要,也许一次两次炸鸡没做调参检查和高级校准侥幸没事,但是一旦有事也许就机飞烟灭了。看你这么放心大胆地飞,不知者无畏啊,看着还有小许欢乐
一句话,飞之前一定要做好检查和校准,确保飞之前在正常状态。否则坏了才找原因就晚了。我也是从炸鸡中总结的经验,我的炸鸡是因为上一次炸鸡没做高级校准且换飞场没做GPS校准最后提控回家,多么痛苦的领悟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哈哈哈,告诉你吧楼主,抽疯的情况基本上都是模组数据出错,比如加速度计出错,不厌其烦地飞之前上电脑看一 ...

没做 “高级校准” ,俺的 理解是:大不了 飞起来 比较漂动

但是、但是:再怎么漂动也不至于炸机 吧?只能说多旋翼 很脆弱。

商业飞控追求低漂移,造就了控制系统 Q 值很 敏锐 50% 不飞,

60% 就一飞冲天 !?姿态控制或许也是:震动小、扰动小的时候

整个飞行器很棒,一旦震动和扰动超过一定数值,因系统 Q 值高,
飞控的调整过程、有可能变得:不收敛,出现“倒扣炸机”。。。

网友:
楼主 还是 上几张 照片 吧 !550 是 多旋翼? 2216电机不贵啊。

“ 像火箭升天一的猛,马上回油门”—— 是你 存在失误吧 :回油门

也不能回到 0 哦!最多回到30% ,持续2秒,再推到 55% 位置

"再怎么漂动也不至于炸机吧?"——你撞树上了!!看见快要撞树,
你为何不打舵修正呢??——这也是你 存在失误 。。。

22楼:说法 太夸张咯 传感器 输出变化 10倍 != 报废咯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做 “高级校准” ,俺的 理解是:大不了 飞起来 比较漂动,

但是、但是:再怎么漂动也不至 ...

呵呵,专家。

比如一条:加速度原本是1的,炸鸡后变成10,你推一点油门都可以直接窜到天上。就这么解释能理解不。所以调参检查IMU非常重要。

飘那是GPS定位不准的情况或者没有GPS定位的情况。是GPS的因素。

网友:
我真的觉得这不是DJI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
第一次炸鸡:请问是否调参时有做好遥控器校准,请问你的停止方式是选的什么类型?请楼主连调参看 ...

是不是每次飞行都要校指南针?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每次飞行都要校指南针?

同一个地方你只需要做一次,   跟换场地之后,需要做

网友J:
起飞前一定要等到一串绿灯闪过才能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J:
起飞前一定要等到一串绿灯闪过才能起飞,,,

各项准备工作都正常,油门到百分之60才起飞  而且一起飞就往上冲  同时我把油门回到百分之50它还在往上飞,收油到百分之30左右  它又的往下沉,就像自由落体一样。

网友I:
没有看到你用的什么遥控器

网友:
小心为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一个地方你只需要做一次,   跟换场地之后,需要做

另外,我们有时为了美观,会把电调装在中心盘上。电调是不是不能装在中心盘上,电调离IMU近会有干扰吗?

网友K:
刚刚入手NAZA V2情况与LZ相似,油门50-60%才能起飞,而飞起就马上加速上升,六轴机架是原来安装玉兔正常情况下,更换现在的飞控!飞越的680碳架!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刚刚入手NAZA V2情况与LZ相似,油门50-60%才能起飞,而飞起就马上加速上升,六轴机架是原来安装玉兔正常情况 ...

那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是硬件安装参数问题?还是操作问题?

网友K:
目前还没有好方法,正在潜水!

网友L:
引用 网友B:
这次我相信不是DJI的问题。

我也相信。
前两天看见一位朋友飞NAZA 六轴,有GPS 但是不用。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好用。结果我一看,GPS小蘑菇朝向装反了。问他为什这么装,他说他理解应该这样,这样装好看。我真佩服他,不好好看说明书,竟然也把六轴飞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目前还没有好方法,正在潜水!

你是多大的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相信。
前两天看见一位朋友飞NAZA 六轴,有GPS 但是不用。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好用。结果我一看,G ...

没有谁说是DJI的问题呀。那你们知道真正的原因吗?你说这个失误连我这个新得不能在新的新手也不会犯,看来你们这些老手也是徒有虚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目前还没有好方法,正在潜水!

还是自己琢磨吧!我告诉你说怎么回事,这个和浆有很大关系。如果你是空机  那就不要用10寸浆   因为这样重量轻拉力大 悬停不住。你可以换成8寸浆  。这样就好了。如果装了云台 挂了设备  那就用10寸浆。

网友:
今天问题好像已经解决,主要是对电调进行出厂默认值恢复,第一次体会钉子一样悬停感觉,与玉兔确实不同,物有所值!

网友:
虽然不懂 但是还是节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有看到你用的什么遥控器

用的是天地飞9

网友:
引用 网友M:
关注,我前几天也有类似的经验,只是没有LZ惨烈。

机子是Phantom一代,里面的NAZA V2飞控版本,固件好像 ...

很有可能是手动模式,呵呵,手动模式没有自稳,舵量大了是会翻的,而且对新手来说有点难控制,调参里打开智能怠速后手动模式在油门最低时是不会停的,必须掰杆停止。再好好试一下,做一次指南针校准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