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科尔 FPV 控玩模拟器

楼主(2013-11-21):
如题,华科尔控,今天到的,激动地打开 准备玩模拟器,结果各种坑爹啊,不是 连接不上 就是模拟器安装不成功,最后模拟器搞定了 是凤凰的,TMD 又说识别不到加密狗,最后换上G6模拟器各种安装也搞定了,可就是设置不了,真不知道这玩意怎么弄,   求高手解答啊,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控有问题还是怎么了,还有我的控 ,设置中位也不行,  搞的头大了都,各位看我发帖子的时间就知道了
((      /|_/|
  \\.._.'  , ,\
  /\ | '.__ v /
(_ .   /   "
  ) _)._  _ /
'.\ \|( / (
   '' ''\\

网友:
什么空啊,说说型号

网友A: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街头不配造成的,必须使用单声道专门的音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街头不配造成的,必须使用单声道专门的音频线

华科尔的 FPV7  带视频图传一体的 那款

楼主:
你是说接头音频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接头音频线?

嗯,一般都是接头接触不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