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飞控减震板v2版制作 小胖子上用的

楼主(2013-11-21):
小胖的舱内空间横向面积小好多,以前做的减震板不能用了。从新做一个。幸亏从厂家要了几块木板子,11.5*5.5cm的。做起来正好。

照着飞控的盒子画了一下大小。上面这些乱涂的是小孩在这边玩的时候弄的。呵呵

加上铜柱

铜柱上弄上m3螺丝

避孕套吊起来。可惜没有完美的长度,所以只能这样缠绕,能拉起来。还好不是太松。

装飞机上的样子。

网友:
你媳妇爽了

网友A:
M3螺丝打胶固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3螺丝打胶固定了吗?

这次长教训了。所有螺丝螺母的地方全打了。。

网友B:
有创意,不过上面那个板不需要铜柱吧,直接转孔,皮筋从孔里穿过去就行吧

网友:
请问飞控连接线怎么办?杜邦线可是比较硬的啊。

网友:
这样的方法会有一定的共振频率。在某个频率上,震动会被放大。

网友:
这个方法好,请问还有没有富裕的避孕套?

网友:
套套新用途,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创意,不过上面那个板不需要铜柱吧,直接转孔,皮筋从孔里穿过去就行吧

理论上是,但是太高了。小胖肚子高度有限。

网友C:
楼主可以把铜柱换成塑料柱,重量能减轻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把铜柱换成塑料柱,重量能减轻不少。

不行,塑料柱拽久了肯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