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8的车刀

楼主(2013-11-21):
搞了一台旧的0618,无刀。请问一下,0618的车刀大小和西马特的仪表床车刀一样吗?请高手解答!

网友:
刀架能夹住就行

网友:
8X8或者10X10的都行,高了就洗一刀,矮了就垫高点。

网友:
我们这种小床最适合的车刀是9X9的,但是市场上没有,只有买10X10的自己洗掉点刀柄就合适了。

网友A:
本地10X10的要5块1把,网上的2块3块就买到了。建议一种规格的买个4-5把,够折腾很长时间。

网友:
互相学习,互相提高。

网友:

0618用的是6x6白钢刀下面垫2根锯条正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地10X10的要5块1把,网上的2块3块就买到了。建议一种规格的买个4-5把,够折腾很长时间。

有6x6的吗?多少钱?

网友:
焊接的没见过6X6的,白钢的好像有。白钢刀车45钢行不?

网友:
焊接的我买过6*6的,只是回家也是要磨的,
我的0618高度正好6毫米,下面不需要垫东西

网友B:
我的C0618 吃劲的时候电机小轮皮带打滑,已经换了6MM pu 皮带,大家都怎么解决的,我车45号钢基本没戏,想重新做皮带轮,3个宽槽用10MM的PU 皮带,电机已经换了220V 550W的 电机动力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C0618 吃劲的时候电机小轮皮带打滑,已经换了6MM pu 皮带,大家都怎么解决的,我车45号钢基本没戏,想重 ...

不需要重新做三槽皮带轮!用三角皮带试试?

网友:
6x6的白钢再垫一下,普通的刀柄铣成7x7 调整一下刚好。

网友C:
我是用6的麻花钻磨得,可以啃铸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6的麻花钻磨得,可以啃铸铁

这个办法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6的麻花钻磨得,可以啃铸铁

这只能是临时使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6的麻花钻磨得,可以啃铸铁

钻头大是圆的吗怎么夹在刀架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只能是临时使使

呵呵,自己玩嘛,产量很小没差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钻头大是圆的吗怎么夹在刀架上?

区别不大,也是跟方刀一样,一般要垫起一些,另外我只用它车内圆,刀尖一般无法与卡盘园心等高,所以我一般在开始刀尖碰到内圆面时,保持刀尖与面垂直,刀尖部位的麻花钻外圆与工件内圆面相切,这样才能吃到刀,越往外车,刀尖越是相对立起来,注意一点,如果按刀尖到卡盘轴算一个平面,刚开始车时麻花钻与卡盘轴应共面(这个面不是水平的),刀尖离轴远些,麻花钻尾部离轴近些,防止麻花钻身子与工件相刮蹭,这就靠垫刀垫出角度,然后就可以一直车到刀尖磨损,取下磨刀后再重复上面,说明一下我只车过那个阀门圆盘盘把手,铸铁的,其它就不知道了,我想麻花钻挺长的,是不是车细一点的深孔比较好呢?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区别不大,也是跟方刀一样,一般要垫起一些,另外我只用它车内圆,刀尖一般无法与卡盘园心等高,所以我一 ...

谢谢分享!能来张图看看不?文字读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C:
这种做法用车床刻度不能确定直径变化,需依靠测量工具另测

网友(2014-12-04):
引用 网友C:
这种做法用车床刻度不能确定直径变化,需依靠测量工具另测

只有高手才想得出真么好的办法,但是麻花钻的强度够吗、伸出这么多会不会发抖

网友:
我才买了0618,刀也是买的35一把。
受教了

网友:
我用的6毫米的钻头,伸出30毫米,能用,要求不高的话,当单刃铣刀也凑活。

网友:
换三角带就好一些,磨差力加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6的麻花钻磨得,可以啃铸铁

厉害,好办法!!

网友(2019-02-24):
楼主的方法挺高明的

网友(2019-06-24):
看了0618的车刀6,7,8都有

网友:
淘宝真是一个美妙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