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4s电池上哪种电调

楼主(2013-11-21):
4s电池上哪种电调求介绍几种

网友A: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要看你配什么样的电机和电池,电机的最大电流达到多少,然后电调的电流比最大电流大一点就行了,现在一般的电调4S的电压都不成问题,不过电压还是要注意一下,然后选配电池的时候要注意,最好确保电池的放电电流能超过电机最大电流一大截,电池的放电电流是电池容量乘以C数,比如2200mah30C的电池,标准放电电流能达到66A。比如一款最大电流是36A的电机,最好配40A以上的电调(品质不好的50以上),然后如果是2200容量的电池,最好在25C(55A放电)以上,这样对电池的压力比较小,电池比较长命。记得电池不要过放,负载最好不要低于3.65,确保空载能回到3.75以上,保存的话,电压在3.85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要看你配什么样的电机和电池,电机的最大电流达到多少,然后电调的电流比最大电流大一点 ...

学习了

网友:
4S的电池,哪你就对应电调规格中2--X节,如果你选择品牌差点的2-4节的,电调不一定顶得住这么高的电压,有烧掉的风险。建议选择2-6S,这种规格电调一般都在40A以上了,然后再按照你的配置根据LS的计算下具体要多大的电调。国内电调个人建议中特威或者HW。

网友:
好盈飞腾30A

网友:
买电调的时候看说明,支持什么类型的电池。

网友:
新手飘过。潜水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