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细分是不是越大越好?

楼主(2013-11-21):
我看到我买的驱动器上细分有很多种,我现在是用的8细分,脉冲1600。是不是细分调得越高精度越高,还是会有其他不利影响?

网友A:
不可以的,其实细分高了,没有精度的
一般来说,4分8分足够了
4分8分是兼顾了精度和减少震动

网友B:
一般步进电机用8细分最刚好,兼具精度与电机震动,电机震动是步进电机的特性。
16细分运行看的出较平滑,但再细分下去,电机的扭距会降很多。8细分时,每转
是1600个脉冲,假如你用螺距5的丝杆,那每1mm分到320个脉冲,一个脉冲是
0.003125mm,已经非常细的距离了,机床的精度远远跟不上的。

网友C:
细分精度取决于驱动器质量,对电流的控制精度,但归结到整步还是取决于步进电机的机械精度,就是步距角精度,一般合格电机步距角精度是+-5%,也就是例如1.8度会产生+-5%的角度误差,这个误差细分精度不能解决。细分主要目的是改善电机性能,例如避免震动,提高精度不是它本身用意

网友D:
但再细分下去,电机的

网友E:
细分可以从专业驱动IC或单片机程序出来,雷赛的上面用的是PIC单片机程序是厂家写入的,这种是软件细分,美国捷豹这类ca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