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寻边的一个想法

楼主(2013-11-21):
这两天一直在调试维宏系统,发现似乎没有像mach3中的X、Y轴的寻边功能。突发奇想,打算利用其中一个轴的限位功能做一个寻边器,把限位调成高电平触发,接出的两根线一根夹在刀具上,一根接在一个金属量块上,让主轴移动去接触量块,当刀具碰上量块,触发限位,停下来不就找到边了吗?想想这种做法应该可行,不知是否有缺陷?也许早有前辈这样做了,呵呵。

网友A:
寻边是确定加工工件的边际或加工坐标,你这个类似对刀,在那个位置对刀没什么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