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V8000问题,机身未动,CH3通道舵机发生偏移

楼主(2013-11-21):
昨天飞第三块电时,突然出现机头前倾,需要一直向下压杆的情况,下来后检查
每次插电对码后都正常,十字盘处水平位置。但放地上保持水平位置一段时间后CH3通道
舵机
就会开始往上自动偏移把CH2和CH3通道的舵机互换后,CH3通道的舵机始终出现向上偏移的情况,是不是可以判断GV8000废了?

网友A:
有用外加bec嗎?有機會電調bec不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用外加bec嗎?有機會電調bec不給力!
飞越450机子,好盈铂金40A,斜盘舵机是DS215,锁尾舵机是DS525
以前没出现过类似情况啊

网友B:
查看發射機monitor CH3 是否有中立點飄移

网友C:
调一下控上的微调。

网友D:
调一下控上的微调

网友E:
k8好用吗

网友F:
阿菜不懂·····顶起来···关注·········

网友G:
排除GV8000自身问题,第6、7、8楼正解。

网友H(2013-12-24):
和我之前的GV8000遇到的是一样毛病,是GV8000自身问题,找卖家更换后解决。

网友I(2014-03-20):
我的黄V8也出现类似问题了,赞同12楼兄弟的结论。
由于3个斜盘舵机由3轴混控,所以单独一个舵机动作不正常应该为3轴的问题。6、7、8楼兄弟说的控的微调有问题,也不应该只有单个舵机动作不正常

网友J(2014-05-15):
这个应该是陀螺仪问题,我有一个k8出现一样故障,换个就好了

网友K:
清除所有数据,从设一遍,估计能正常!
我这样搞过!

网友L:
另外楼主检查一下接收机状况,我也碰到过大桨面忽然前倾,后来发现是接收机卫星接口插线问题,换了接收再未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