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UN-A6充电器,使用视频

楼主(2013-11-21):
新版UN-A6充电器,使用视频
试用12V 8.3A开关电源,给4S 5000的电池,用3A充电,开关电源不烫。

现在发现最新版的A6固件,使用方法更加简单,充电放电自动识别,不用去设置充电或放电状态,

要是电池的电压低于设置的电压,就进行充电工作,
要是电池的电压高于设定的电压,就进行放电工作。

比如设置的是电压4.2V,而是电池的电压低于4.2V,这时一但插上电池就会自动进行充电。

如果设置的电压是存放电压3.8V,电池的电压低于3.8V,这时一但插上电池就会自动进行充电,要是电池的电压高于3.8V,自动进行放电

网友A:
没有说明设置好了怎么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明设置好了怎么保存

按红键退出,自动保存

网友B:
5000用3a太温柔了,我最近用20a充,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0用3a太温柔了,我最近用20a充,很快的。

用的不是A6吧?

网友:
字数妹妹

网友C:
泡泡老师的很多视频对新人帮助太大了~ 非常感谢。

问个问题:UN-A6 能给锂铁电池充电吗?

我的遥控器配的是锂铁电池:6.6V 2250mAH 1C 。我用UN-A6充的话,是不是设置电压为3.6V 电流设置1A? 还需要修改其它什么设置吗? 等答复,这里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泡老师的很多视频对新人帮助太大了~ 非常感谢。

问个问题:UN-A6 能给锂铁电池充电吗?

当然可以了,设置充电电压3.6,电流1A不知道会不会太大了?
给你的电池做个平衡充接头就行了。

网友D:
你的开关电源太小了!!买30A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开关电源太小了!!买30A的吧!

对我来说够用了,我没有6S电池,
给4S 5000电池充电,设置3A,开关电源没温度,
再大的电流怕充坏电池,细水长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了,设置充电电压3.6,电流1A不知道会不会太大了?
给你的电池做个平衡充接头就行了。

谢谢泡泡老师了。 电池自带平衡冲插头,这下我省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泡泡老师了。 电池自带平衡冲插头,这下我省事了。

6.6V??几节的呀?二节?四节?六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6.6V??几节的呀?二节?四节?六节?

恩。 6.6V 应该是两节吧? 平衡头是三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