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号手 T34能用恒龙的金属履带么?

楼主(2013-11-21):
刚入手了小号手T34...真的很精致,作为静态很不错~~
还是手痒痒,看到他有大神改恒龙波箱,所以也想试试,
但是我想问问 能用恒龙的金属铝带么?

网友A:
34的主动轮、履带跟一般车构造不太一样,履带是通过诱导齿和主动轮上的卡柱拨动来行进 所以这个的容差率比较大 匹配度应该不像其他齿轮主动轮坦克那么小 再者退一步讲 保险起见 可以在买恒龙金属履带的时候带上一组恒龙的主动轮 就全解决了 一副主动轮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34的主动轮、履带跟一般车构造不太一样,履带是通过诱导齿和主动轮上的卡柱拨动来行进 所以这个的容差率比较 ...

新发现一个问题...号手的...也就外观不错...但真的是薄皮大馅...感觉随便碰碰就会折断...装了金属履带对这车压力想必不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发现一个问题...号手的...也就外观不错...但真的是薄皮大馅...感觉随便碰碰就会折断...装了金属履带对这 ...

号子本身是一做静态军模的 这块纯粹是在搞副业 利用了16全内构3485的板子加了遥控出了这么一款遥控车 所以板件当初不是为RC设计的 强度上自然就差了 不过优势是细节是真到位 毕竟静态军模的品质 涂装也很不错吧 我感觉号子的还是值得拿来一用 至少我是玩静态军模过来的 涂装可以自己喷 细节还原到位很重要 外加价格也比较便宜 回来自己结合恒龙的件做下加固 应该行得通吧?

网友:
混搭34这个应该好使啊

网友:
若底盘没有金属框架支撑,没有金属摆臂的话,不要上金属履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号子本身是一做静态军模的 这块纯粹是在搞副业 利用了16全内构3485的板子加了遥控出了这么一款遥控车 所以 ...

靠谱 相当靠谱~,收套塑料的HL履带 ok再上金属,号手必须加固...那小身板...颤颤悠悠的

网友B:
其实也没那么不堪吧,皮是挺薄,但是新版的底盘用料还可以,甚至比HL豹2还厚,只是摇臂是空心的,加固一下,上金属件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没那么不堪吧,皮是挺薄,但是新版的底盘用料还可以,甚至比HL豹2还厚,只是摇臂是空心的,加固一下, ...

果断静态...嘎嘎...上色处理,摆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