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7完美解决APM6档飞行模式

楼主(2013-11-21):
理想值如下:每档间距130
FM 1; 1165. FM2, 1295. FM3, 1425.FM 4,1555. FM 5, 1685. FM 6, 1815
一般三档开关为: 1100,1500,1900;间距400
原理: 混控一个2挡和3挡开关实现FM1,3,5和FM 2,4,6切换.先调节三档开关的行程和偏移量把每档间距从400调成260.再跳混控量,使三挡开关每档增加130.
实例:
我的DEVO7,GEAR通道对应FMode3档开关, Flap通道对应GEAR2档开关
1.设程式混控,Normal.主通道Flap,辅助通道GEAR.混控量, down时为0, up时为+51%(大约增加130)
2.设Gear通道偏置使中位值为1555, subtrim, GEAR, -18%(大约减75); 此时三档开关在中位,2档开关在低位,应为1425,2档开关在高位应为1555
3.调Gear通道行程使(2档开关在低位时)最高为1685,最低为1165, Travaldistance, Gear, L -65%(大约减260), R +65%(大约加260)
这时候,应该好了.
调试时最好接上Mission Planner,打开遥控校准界面可实时监控设置结果.

网友A:
天7已经搞定了。

DEV的控,第一次看到有人搞定,希望其他用dev控的人都能搞定。

共同发展A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7已经搞定了。

DEV的控,第一次看到有人搞定,希望其他用dev控的人都能搞定。

多谢捧场。还以为每人关心呢。自己顶一下

网友:
楼主不得了啊!

网友B:
和楼主的思路一致,我是D10刷了deviation,3档加2档有6种组合。但实际操控时会发现6种模式很容易误操作出错,现在改回3模式,stab,althold, loiter, 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楼主的思路一致,我是D10刷了deviation,3档加2档有6种组合。但实际操控时会发现6种模式很容易误操作出错 ...

不用land吗?我觉得apm的自动landing看着都是享受,太轻盈了落地几乎没有冲击

网友:
想法,做法俱佳,学习的目标

网友C:
怎么接线 我的D10 搞了好久没搞成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接线 我的D10 搞了好久没搞成混控

这个主要是在控上设置,就把你三档开关在接收机上的对应通道接飞控的mod输入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主要是在控上设置,就把你三档开关在接收机上的对应通道接飞控的mod输入就行了

apm上就第五通道是飞行模式切换,但是我想用devo10 的fmod和gear混控除了第五通道为主通道是不是还要设置和接从通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pm上就第五通道是飞行模式切换,但是我想用devo10 的fmod和gear混控除了第五通道为主通道是不是还要设置 ...

既然是devo10了,就刷deviation固件吧,混控设置简单直观,比原厂的好用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devo10了,就刷deviation固件吧,混控设置简单直观,比原厂的好用多了。

是吗?我刷过,那个字体为啥虚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上就第五通道是飞行模式切换,但是我想用devo10 的fmod和gear混控除了第五通道为主通道是不是还要设置 ...

你理解错了。把上面的原理仔细再看下。主通道是两档开关不用接飞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理解错了。把上面的原理仔细再看下。主通道是两档开关不用接飞控

我一直没法理解这混空怎么工作的 我也按照很多人说的做了 但是永远只有主通道的生效 从通道的切换不管用

比如以gear为主通道 FMOD(输出配置为辅助二)为从通道  程序混空里设置为常规 位置零+ 0% 位置零- 50%  位置一+ 50% 位置一- 0% 开关里把FMOD0 FMOD1 FMOD2 gear开关都选上

飞行模式切换还是不行 还需要设置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没法理解这混空怎么工作的 我也按照很多人说的做了 但是永远只有主通道的生效 从通道的切换不管用  ...

位置2和开关都不用设保持默认。感觉你还不会设控,说明书多看看,你知道你现在gear对应接受那个通道吗?如果不清楚先不要混控,单独一个个选项试,弄明白了再搞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位置2和开关都不用设保持默认。感觉你还不会设控,说明书多看看,你知道你现在gear对应接受那个通道吗?如 ...

能说说混控的原理么 说明书好像只说有混控 好像没说混控怎么工作 比如我设置输出起落架是gear 也就是第五通道,APM默认是第五通道作为飞行模式切换

我换FMOD为起落架输出 FMOD可以作为三档切换飞行模式

但是要gear混控6档开关 我就迷糊了 这另外一个gear如何接入FMOD的输出?

楼主:
Gear通道是指控菜单里的通道名称,我把它设置对应为控上的实际开关FMOD,不要和实际的2档开关gear搞混。再把一楼文章仔细读一遍吧

网友D(2014-01-31):
请问devo7配6通道遥控器还能配置3段开关去玩AP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devo7配6通道遥控器还能配置3段开关去玩APM吗?

是只六通接收机吗,可以

网友(2014-09-06):
这个值得学习,有空去改改了

网友:
d7帮顶,6档有哪些模式?

网友:
虽然看不明白,但也要顶下,一是升级,二是升级,三还是升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land吗?我觉得apm的自动landing看着都是享受,太轻盈了落地几乎没有冲击

偶只懂用三個MODE: 自穩,, 定高,, POSHOLD....

接CHANNEL 8设定LAND或RTL,, 一鍵返航也可....

网友:
楼主,能加个QQ吗?有许多地方想向你请教,QQ:781077304

网友(2014-12-01):
太好了
我的D7 设定成功
多谢多谢

网友(2014-12-31):
你好我的按照上面设置的,可以6当控制可是为什么打两档开关时6通道也会跟着有反应呢,这个是占用两个通道?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只六通接收机吗,可以

你好我的按照 "DEVO7完美解决APM6档飞行模式"上面设置的,可以6当控制可是为什么打两档开关时6通道也会跟着有反应呢,这个是占用两个通道?
不能再用6通道控制别的?

网友:
挺喜欢D7的

楼主(2015-02-23):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的按照 "DEVO7完美解决APM6档飞行模式"上面设置的,可以6当控制可是为什么打两档开关时6通道也会跟 ...

是的,一个2档一个3档2X3=6.

网友:
求失控保护设置

网友(2015-03-28):
楼主厉害,不过有些小问题能加我扣扣吗,869320641,期盼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7已经搞定了。

DEV的控,第一次看到有人搞定,希望其他用dev控的人都能搞定。

请问天七怎么搞的?

网友:
其实有了数传连接手机地面站,几个模式已经不重要了!!!!!我都想把14SG出掉,换一个T6J了!!!

网友(2015-05-30):
正在研究中,入手不就还不清楚哪个通道对应哪个开关

网友:
mark,需要的时候来学习

网友(2015-08-09):
我的华科尔D7 5通道设置成混控
2+3开关分别是FM值 1239 1372 1499 1631 1759 1892
1239 大于APM飞控模式设置里面0-1230模式1了
我现在怎么把FM值整体调小
该怎么设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