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失控自动返航

楼主(2013-11-21):
刚买的新狗3,装上试飞,指南针校正,GPS全绿,绿灯快闪2次,一切正常,前三块2200的电池,没问题,最后一块4000的电池,绑在肚子下,起飞正常,大概1分钟后,黄灯快闪,失控,打姿态模式没用,无法恢复控制,自动返航了,撞在返航点2米远的小树上(很小的,万幸),从1米高的地方掉下来,害怕,版本3.16,参数没调过,一直爽飞,唯一的一次失控返航,以前也没试过,这次返航无意见让我实验了一下,心里还是稍微有点底子了-----------------------------------问下这次失控什么原因?上图,电池位置

网友A:
感觉跟电池关系不大,是不是遥控信号被干扰了,现在的飞行环境太复杂了,电磁环绕,太多偶然性了,以前听说有些几十几百w的车台一开,信号就压制了,方圆几公里鸡鸡全玩完,听说的,没证实过哈,版本建议4.0,感觉还不错,挺稳定,不是最新的,不做小白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跟电池关系不大,是不是遥控信号被干扰了,现在的飞行环境太复杂了,电磁环绕,太多偶然性了,以前听说 ...

在同一个地方玩的,前三块电池都正常,搞不懂,幸好是返航了,还不错,不过心里还是担心,没搞清楚,不敢乱飞

网友B:
遥控器没电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没电了呗

擦,这么低级的错误我能犯吗,遥控现在还有7.5V 呢

网友:
幸亏没飞跑

网友:
路过,飘过,瞄过。。。。。。。。。。。。。撤

网友:
能返航不错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