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升降舵连接Y线 可以吗

楼主(2013-11-21):
2个升降舵用Y线连接 但是是反向的 天9遥控器怎么设置可以让他们同步动啊?? 是涵道机 走线很难走``弄一次很麻烦  可以用遥控器改 吗

网友A:
用Y线就需要一个反向舵机

网友B:
除非舵机一正一反。如果两个舵机都是一样的话,在舵机安装的时候就要将其中一个反过来装,有可能会造成原来的安装位要改造,强迫症患者须谨慎考虑。如果有强迫症就选用一正一反舵机,反向舵机可以自己改造,方法自己在论坛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舵机一正一反。如果两个舵机都是一样的话,在舵机安装的时候就要将其中一个反过来装,有可能会造成原来 ...

我现在把2根线分开了  一个2通道  一个7通道  天9遥控怎么设置这2个通道混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Y线就需要一个反向舵机

我现在把2根线分开了  一个2通道  一个7通道  天9遥控怎么设置这2个通道混空啊???

网友C:
舵机自己改一下就成反向舵机了,很简单,十分钟就可以搞定,教程论坛内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自己改一下就成反向舵机了,很简单,十分钟就可以搞定,教程论坛内搜。

我没用Y线了 接的2个通道 天9怎么设置混空啊``2通道和7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把2根线分开了  一个2通道  一个7通道  天9遥控怎么设置这2个通道混空啊???

天9我不知,不过可以告诉你个通用的方法,就是多出的那个舵机尽量选择接到三段式开关上面。并保证三段开关处于中间位置!在混控设置里面把7通道映射到2通道上。再到正反舵设置里面把7通道反向一下即可。如果发现实际舵面是反的,那么就把2通道和7通道同时反向即可。只要保证2通道和7通道是反向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