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教,小双翼仓身机的可拆盖板怎么做比较方便,可靠

楼主(2013-11-21):
新人第一帖,请各位大大不吝赐教,可拆卸的机舱盖板怎么做比较方便可靠?

最近迷上了微型机,正在做翼展400的小双翼Bipie,组装机身的时候,感觉机身完全是全包围的,接收、电池和减速组都放在里面,如果按图粘完了,就没办法检修部件和更换电池,现在初步计划在肚子下设计一个盖板,用成对的小磁铁来作为固定件,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翼展400,能够减少一克都是可贵的,磁铁不止3克吧

网友A:
用胶带固定一下就好了。

网友:
2  3楼高见!可行!

网友B:
有很小的磁铁,1*3mm的磁铁圆片,或者2mm厚的,不过手工要过硬了,要粘紧而且胶水不能太多

网友C:
弹簧加卡扣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胶带固定一下就好了。

谢谢指导,原来的大号飘飘就是用胶带,这个jj太小,怕反复扯胶带会把机身搞坏,而且,胶带缠着感觉也不那么漂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很小的磁铁,1*3mm的磁铁圆片,或者2mm厚的,不过手工要过硬了,要粘紧而且胶水不能太多

谢谢回帖,你这句真是一针见血哦,看看自己的手指,那1mm磁铁能不能玩得转,满头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原来的大号飘飘就是用胶带,这个jj太小,怕反复扯胶带会把机身搞坏,而且,胶带缠着感觉也不那 ...

买点橡皮筋也行,绑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弹簧加卡扣卡上?

这个主意不错,只是这个弹簧和卡扣感觉有点复杂?感觉还需要转轴什么的。老手一般的小JJ是怎么做机身盖板活动件的呢?

网友:
图也不发

网友:
我是用橡筋缠的.

或者弄两个小磁铁

网友:
我造了一架翼展300的小飛機,用磁石接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