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 70/12叶的涵道 飞T45 推力不够 求原因

楼主(2013-11-21):
T45  屹立的EPO版本  自己挖槽放下的70涵道,电池酷点3S2200 60C的电池,ZTW的125A的电调,70涵道是6S版本的!
    加电池现在飞机全重1300克。但是上天推力很小很小。勉强能飞动
                 求解决问题啊! 难道是该选择4S版本吗?

网友A:
6S涵道吧?

KV2200上下应该。

4S只有1KG-1.25KG上下的推力

3S应该不足850G

非吹称,拉称。

那架64涵道T45其实和70涵道大小一样,有那么大翼展,用6S2200飞完全没问题

你的T45那么重1300G(和6S带收放的米格15-F18差不多了),涵道重(内转子),电调重,用3S不至于那么重

网友:
70涵道一般就是用4S的吧。用3S的应该不太够推力吧。

网友:
电机KV低了

网友:
6S的涵道用3S飞,自然没动力

网友:
都说了6S版本居然用3S  电机转速不够怎么能拉的起来。。。巴嘎

网友:
你自己都知道是6S版的涵道,还用3S去试,动力够那才奇怪呢

网友:
6S是KV2200版本若用6S电池实际电流也不小用2200mah容量不足以支撑电流

网友B:
3S太多了,楼主用2S也许轻点好飞点~125A电调也小了,最好ZTW150A高压版

楼主:
3S是串联 2个    SB可以 但是不用SB到  自己都知道是6S版本还用3S 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太多了,楼主用2S也许轻点好飞点~125A电调也小了,最好ZTW150A高压版

你在喷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6S涵道吧?

我用的3S 串联  电压还是22V  只是容量只有2200 而已    打落了串联2个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3S 串联  电压还是22V  只是容量只有2200 而已    打落了串联2个字

这个涵道多大的功率呢?

我用达普6S 2200 45C 跑 KV2200 12叶 持续66A上下,装机推力拉称有1.45KG, 飞机外面拉称接近1.9KG

网友:
70MM 六叶 3200KV 爽飞3S 的路过!大家的看法都一样,一电机KV低了,电池电压也低了,二,飞机重了。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l1101sg92ba   这是涵道链接 没介绍KV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涵道多大的功率呢?

我用达普6S 2200 45C 跑 KV2200 12叶 持续66A上下,装机推力拉称有1.45KG, 飞 ...

2100W的功率   95A的最大电流    2700G 数据推力   飞机现在1300的总重量

网友:
阿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阿哈哈哈哈哈哈哈
阿哈哈哈哈

网友C:
是并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并联吧。。。

兄弟!并联电压一样 容量加大        串联 电压加大 容量不变          你别再开这种中学生级别的玩笑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并联电压一样 容量加大        串联 电压加大 容量不变          你别再开这种中学生级别的玩笑嘛
...

=  =   额,我看到楼上的人都喷你用3S,以为你并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