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3-11-21):
(无正文)

网友:
淘宝多的是

网友:
买电机做啥呀哈哈哈

网友:
你买什么飞机呢,按说明书的要求买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
电机拿来做什么用?在X宝上到处都有。

网友:
这问题问的,估计谁看了都糊涂了。

网友A:
电机的多少多少KV,是越高约好还是越低越好?有什么区别啊,另外电池的 几S代表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多少块电池组串连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多少多少KV,是越高约好还是越低越好?有什么区别啊,另外电池的 几S代表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多少块 ...

KV值的高低看你装在什么上了,多旋翼的话低点好,固定翼就高点。S是电芯数吧,1S就是3.7V2S就是7.4V。

网友: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

网友:
上网、X宝、选中、下单、付款,到货确认。行了。哈哈!

网友:
谁看谁糊涂。

网友:
比我还新哈,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