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无副翼的滑翔机抗风性能如何

楼主(2013-11-21):
如题

网友A:
还行,看技术,飞过京商1.6米的滑翔机,无副翼,最大抗4级风,就是比较吃力

网友B:
只是转向不一样啊!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C:
只是修正效率稍低一些,比如左转的突然间像变成右转,会明显感到慢一拍了,好好飞航线没有问题,多折上反的机翼加个方向舵飞起来就很舒服了,稍微打一点点方向舵微调,飞机可以脱手飞很久。当然其他类型的机翼,有些没有方向舵,就很难飞了,尤其是上反过小的机子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枪啊?

网友E:
没有玩过无副翼的 感觉无副翼的抗风能力比较差了

网友F(2013-12-21):
无副翼的真的不太好飞.

网友:
没襟翼还好,来一个没副翼的高难度吗

网友G:
方向舵转弯难度也不是太大,就是有点“肉”,可加大方向舵比例,习惯了就好。

网友H(2014-03-11):
无副翼的飞机上反角就大好多,上反角越大抗风越差,下风时转弯调头半径大反应慢,方向舵打大了有不小心会出现螺旋,所以总体要比有副翼的抗风差不少,这是我个人飞行的经验请多指教批评!

网友I(2015-02-11):
无副翼的飞机上反角就大好多,上反角越大抗风越差,下风时转弯调头半径大反应慢,方向舵打大了有不小心会出现螺旋,所以总体要比有副翼的抗风差不少
严重同感

网友J:
如果大风的话,还是别用无副翼的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