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6可以给凯旋6路并充板充电吗?

楼主(2013-11-21):
已经有了一个海天并充板,但是电池比较多,海天最多一次冲4个   有点不爽,  不知道这个凯旋并充板用PL6充安全吗?   最大能用多少电流充????

网友:
可以用 但多多少少电池性能有点影响

网友A:
可以用,但是不能大电流冲!小电流莫有问题!!大电流要烧,我已经烧了2个了,都是电路板上的并联线烧

网友:
好霸气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但是不能大电流冲!小电流莫有问题!!大电流要烧,我已经烧了2个了,都是电路板上的并联线烧

请问大师小电流的极限是多少?

网友:
建议如我这般改造一下,所有大电流铜箔上面叠焊一根铜棒。之前发热,改后凉快了。

其实厂家已经预留了位置,阻焊沿走线开窗,可惜只搪了锡,没上铜棒。

网友A:
再买个海天嘛,8个一起充多给力,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买个海天嘛,8个一起充多给力,哈哈

太贵~~~~~~~~~~~~~~

网友B:
感觉凯旋的并充板够用了。如果将来我买双通道的充电器,就一边一块并充板,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凯旋的并充板够用了。如果将来我买双通道的充电器,就一边一块并充板,爽啊。。。

还是不敢上凯旋啊   今天开40A冲海天   海天都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敢上凯旋啊   今天开40A冲海天   海天都热了。

你的要求高,只能双通充电器适合你。。。那样就可以电流分配得好点

网友:
是贵,如果你家烧了,这200块你就知道值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