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V8客户端软件可以保存多个飞机的设定参数吗?

楼主(2013-11-21):
如题,目前手头有两个K8,已经用了一个,调试好后很好用,杠杠的
,准备在另一台飞机上也继续用K8,就是不知道客户端软件能不能像
遥控器
一样保存多个飞机设定参数,如果可以,请教怎么用??

网友A:
我有3个,每台机装一个。每个V8已经调好的参数,我感觉不是存在电脑的调参软件里的,是存在V8里的。因为电脑接不同的V8,都能显示该V8的原参数,不会串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