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感器

楼主(2013-11-21):
我通电后  LED灯正常的自检正常  没有预热的四下黄灯  然后就是绿灯快闪了几下   说明上说是传感器BIAS过大   大家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又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能说清楚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说清楚点吗?

说明书上不是说   绿灯连续闪是传感器bisa过大吗?我就是这种情况   这传感器bisa是个什么东西  怎么调  这个又有申毛毛影响

网友:
不懂 帮顶等dji回答

网友:
绿灯连续闪是记录座标吧

网友B:
你好,BIAS过大的连闪绿灯,是你掰杆的时候会这样闪。
你是否开启了 IOC,如开启,上电30秒后,会闪绿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BIAS过大的连闪绿灯,是你掰杆的时候会这样闪。
你是否开启了 IOC,如开启,上电30秒后,会闪绿灯。 ...

IOC是开启的   那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吗?

网友C:
飛控如果校準良好,通常是不用預熱的,還有綠燈快閃是上電後30秒快閃綠燈,還是別的狀況下請說明清楚
如果是上電後一段時間才快閃綠燈,屬於正常現象(反航點記錄成功)

最後還是請您拍段視頻放上來才好確認是否ˋ正常。

下面為上電後自檢及反航點記錄視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飛控如果校準良好,通常是不用預熱的,還有綠燈快閃是上電後30秒快閃綠燈,還是別的狀況下請說明清楚
如果 ...

谢谢  很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