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X50 首飞射桨(视频+图片)

楼主(2013-11-21):
昨天 雷虎X50 首飞就射桨了。。。
而且射的很暴力,还好人没有受伤。。。

按照雷虎的说明,止推轴承上要上油 ,螺丝穿过止推轴承的时候沾到了油导致螺丝胶没有上上。。
视频的最后的射桨声以及威力提醒魔友们要记得玩模型之前一定要注意检查,而且要离飞机远点啊 。。。射桨感人感受:桨的速度计算了一下 和 弹头打出后 50米的速度差不多。。。所以基本上射的瞬间是看不见的
也可以推断,如果刚好射到人的话 应该是 射了听到声音了 人就倒了。。

问题2:看视频请分解情况
飞机起飞往左后飘。。。十字盘都是平的 会不会是飞机固定在训练架上没有水平导致的?
请高手指导

网友A:
好可怕。。。。。。。    感觉你左飘的非常厉害,十字盘平的情况下不应该呀。。。

网友B:
调试时候十字盘水平不等于起飞后也水平~建议边飞边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试时候十字盘水平不等于起飞后也水平~建议边飞边调

无副翼 的 飞起来还可以微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可怕。。。。。。。    感觉你左飘的非常厉害,十字盘平的情况下不应该呀。。。

会不会和。。。。。那个 。。。。训练架有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副翼 的 飞起来还可以微调吗??????

不是调微调。。而是调整3个舵机连杆的长度。。
训练架还不至于影响整个机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调微调。。而是调整3个舵机连杆的长度。。
训练架还不至于影响整个机体

也就是说  如果下次 飞发生这种情况 ,立刻停下来  调连杆的长度对吧。。。。。。

谢谢前辈。。。。。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副翼 的 飞起来还可以微调吗??????

不可以调微调。起飞前,保证螺距和十字盘水平都已经在三轴设置里面调好了,应该是没问题的。     另外下次飞高点,你飞的太低了,地效严重。

网友:
哇塞好暴力啊!lz真幸运呢!

网友C:
看着都害怕,LZ点子正。

网友:
好暴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都害怕,LZ点子正。

听声音是很暴力的~~~~~~~真实情况更暴力~~~~~~~~

网友:
还是注意点好,

网友:
楼主的直机左飘可能与三轴的修正方向有关,弄不好可能是副翼修正反向。

网友:
太暴力了。。。  吓死个恩。。。 听说训练架等于振动器。。。。

网友:
o,太猛了

网友:
明显你的飞机没调合适 感觉像瞬移

网友:
太危险了

网友:
十字盘不水平,左飘的严重。射桨是什么导致的呢?桨夹螺丝松还是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