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0618 车床皮带打滑问题 求指教

楼主(2013-11-21):
小床换了6MM 的PU 皮带,电机也加大了220V550W  现在加工普通的铁棒,稍微吃力皮带电机轮哪里就开始打滑,按理来说不至于呀,使用C0618的朋友都用什么皮带?有解决的好办法吗 ?

网友A:

8字形连接皮带轮!

网友B:
C0618 调电机座呀!螺丝在后面

网友C:
皮带轮上不能有油 原装是缝纫机牛皮带 现在一般用PU热带

网友D:
  我的0618用的是牛皮带一般不会打滑的。是不是楼主吃刀深了,导致打滑。

网友E:
我的原来用的是缝纫机皮带,后来改成油盘,电机在上面,在市场上找了很久,才找到一根合适的皮带,是大众那一款车上的风扇皮带,很小的一种三角带,内面宽5MM,外面宽7MM,不打滑,很好用的,你到汽配市场找一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8字形连接皮带轮!

谢谢 哥们,我是8字型安装的皮带,直接安装不了,皮带会磨外壳,现在有一面也有点磨,原装皮带应该是4-5MM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0618 调电机座呀!螺丝在后面

谢谢  皮带松紧已经调整过了,不知道是不是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皮带轮上不能有油 原装是缝纫机牛皮带 现在一般用PU热带

皮带轮用干布和棉纱擦过了,有一定关系,打算找点其他防滑的东西处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0618用的是牛皮带一般不会打滑的。是不是楼主吃刀深了,导致打滑。

PU皮带有很大的弹性,估计不管这么调整,都没有牛皮皮带拉的紧,再搞一条牛皮皮带试试,要是还不行就加宽皮带轮。用10MM以上的PU皮带,请问下 牛皮皮带用多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原来用的是缝纫机皮带,后来改成油盘,电机在上面,在市场上找了很久,才找到一根合适的皮带,是大众那 ...

暂时不打算改电机位置,以后收到好的小床子在按照你的方法改下皮带

网友:
转起来打沥青就扒滑

网友:
解决了没有?关注。

网友:
lz人呢 加我QQ532062364

网友:
上点松香粉就可以了吧

网友:
擦点松香

网友F:
现在用的是O型的三角带,效果给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现在用的是O型的三角带,效果给力

能给个淘宝连接吗?

楼主:
谢谢热心的网友,昨天又把皮带剪了2厘米,皮带轮擦了一遍,感觉主轴明显有力了,因为之前用的是买车床卖家送的白钢条车刀,都钝了,这也是打滑的原因,刚定了一套6*6 和8*8的车刀,回来再试下,如果车45号钢还吃力的话,就自己加工一套3槽的皮带轮,直接上10MM的PU 皮带.要是还不行,那就没有办法了!只能换床子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能给个淘宝连接吗?

实体店的东西。皮带轮槽改大了,才放进去。原来有一种楔形带,是车用的,三条,去掉一条,用两条正好是原装的宽度,还有劲。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实体店的东西。皮带轮槽改大了,才放进去。原来有一种楔形带,是车用的,三条,去掉一条,用两条正好是原 ...

能上个图看看吗?

网友:
擦点沥青或者松香粉可以解决皮带轻微打滑

网友(2019-03-01):
上点松香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