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重版山寨老油条异形四轴

楼主(2013-11-21):
前段时间装了架老油条飞了飞,感觉吧,别看油条君块头不大但绝对是个重量级选手……于是就想到了自己DIY一个轻点的架子,这期间琢磨着几套方案:全木结构、椴木层板+铝方管、薄碳纤板+铝方管。

某天淘宝的时候突然发现山寨版老油条!用的是1.4mm玻纤板子,镂空部分也比老油条多了不少所以重量肯定比原版轻,我不需要大负重大机动,所以强度什么的无所谓了,关键是能单买中心板。最近懒得折腾,有这么个打打孔就能用的玩意儿就先凑合了,反正也是临时飞飞,果断入手! 然后就是铝管,我用的是预先打好孔的0.8*13*13*252mm的薄管子,感觉管壁质地太软,螺丝稍微上紧点就有变形,但是整体的抗扭性能还不错的,最重要的是重量真轻啊!我觉得四跟管子都加起来也没比F450的一个塑料机臂重多少。

制作的时候简单,在中心板上给铝管打几个洞洞就OK了,剩下的主要就是焊线组装.铝管的架子就是好啊! 起落架,本来不想装的,但后来考虑电池可能会挂在飞机肚皮下面,于是就弄了个直机的起落架,很轻很软但是很有弹性,比较满意。没有电子称,就没称重量,反正肯定比老油条和F450要轻就对了

配置:朗宇V2216 KV800,,,乾丰1147夜光桨(这桨太软,平衡也不怎么样),,,ZTW蜘蛛30A电调,,,3S2200电池,,,飞控是superX(这货略重了,改天换兔子2试试)
前几天测试过空载悬停留空时间,北 京室外气温大概5度左右吧,电池没保暖没加温,3.6V报警,2200的电池能悬停9分钟,效果还算满意. 加狗3、图传、UBEC之后估计留空时间就在5、6分钟了。但是之前气温二十度的时候同样的配置飞大疆F450,也才有可怜的6分钟悬停时间.

狗3直接放在机头上了,回头用废购物卡给它做个减震板,FPV的话增稳云台没什么意义,消除下果冻就好了,屁股上的图传是5.8G400毫瓦的,配三叶草天线效果不错.

最近忙,飞行视频过几天再拍摄.

网友A:
老油条蝗虫机架确实重些,不过很结实

楼主:
XA要出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个人空中影像系统”了,本屌在考虑,要不要也出个屌丝版的狗3载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油条蝗虫机架确实重些,不过很结实

确实结实耐艹不怕摔,但是重量实在是多轴的软肋啊!老油条那货快赶上飞越650的分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XA要出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个人空中影像系统”了,本屌在考虑,要不要也出个屌丝版的狗3载具呢{:1_6 ...

听说价格不菲啊。

网友C:
这个造型我也比较喜欢。。就是折叠起来以后还是比较占地方

网友D:
不错,不过我考虑入手 大黄蜂 异形

网友E:
LED灯为啥放前面啊.

网友F:
光机架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价格不菲啊。

八百多美刀!!!

网友:
老油条异形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过我考虑入手 大黄蜂 异形

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光机架多重??

没有电子称,没称,改天买个小电子称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LED灯为啥放前面啊.

拍照时候随便找了个位置,飞的时候用魔术贴贴在狗下面那块平板下

网友G:
帅机,够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造型我也比较喜欢。。就是折叠起来以后还是比较占地方

是的,最好的折叠架子还是工字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帅机,够轻

多谢~~~以后还要搞更轻的架子,最近痴迷又轻又小的架子

网友:
不错,顶了!
我的六轴新折叠机架也开始装了,最近工作太忙,估计下个星期可完工,到时也来晒晒我的新机架。

网友H:
楼主布线需要整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布线需要整理了。

哈哈,我的飞机大都线特乱,不妨碍上天就行的那种,因为这些架子的寿命很短,过不了几天就会被拆了零件去新机上。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哈哈,我的飞机大都线特乱,不妨碍上天就行的那种,因为这些架子的寿命很短,过不了几天就会被拆了零件去 ...

是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生命在于折腾~

说得好!

网友I:
中心板是在哪儿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中心板是在哪儿买的??

万能的淘宝,好像是叫什么“HJ四轴”,类似的机架还有不少呢,说实话我这个中心板并不是最合适的,
SkyDom REPTILE 500的中心板应该更好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万能的淘宝,好像是叫什么“HJ四轴”,类似的机架还有不少呢,说实话我这个中心板并不是最合适的,SkyDom ...

别搜SkyDom REPTILE 500,就搜蝗虫异形机架,出来的结果更多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万能的淘宝,好像是叫什么“HJ四轴”,类似的机架还有不少呢,说实话我这个中心板并不是最合适的,SkyDom ...

中心板 花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中心板 花了多少钱

上下两片四十多块钱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上下两片四十多块钱

没看到卖中心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看到卖中心板的

应该至少有一家卖,你再看看,看款式选择。这个架子没几家在卖,很好找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太贵了!!!

是贵了,我有想过放弃 ,弄个200块的机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八百多美刀!!!

八百多美刀是不是也包括了Super X?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八百多美刀是不是也包括了Super X?

对,应该跟XApro一样,除了控和狗都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贵了,我有想过放弃 ,弄个200块的机架

反正我已经坚定的走上了自制机架的道路,重量最轻化,价格贫民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应该跟XApro一样,除了控和狗都全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价格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价格还可以!

860$*6(大约的汇率)=5000软妹币,一套superX普及版2000,剩下的3000,感觉还是难以接受,除非还带个黑狗3,那就果断入手了。不过我觉得在国内的售价应该会比这低,也就跟XA pro一个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价格还可以!

其实我最期待的是superX II,应该是个力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最期待的是superX II,应该是个力作。

superX II 应该是个玩笑吧,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860$*6(大约的汇率)=5000软妹币,一套superX普及版2000,剩下的3000,感觉还是难以接受,除非还带个黑狗 ...

X650 Pro带动力的套装也3699了,新机架加上Super X,差不多也就是800多美刀这个价格了。

不过说实话,我不会买这个架子,好像还不是折叠的,没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superX II 应该是个玩笑吧,呵呵......

不像,目前这代superX有缺点,肯定会出二代的。至少我的两个superX都有容易受干扰亮黄灯、慢速移动下GPS松杆记忆点不正确(这个很致命)、飞不了450及以下轴距小飞机的缺点。

网友J:
这个电机座有点软,可以可以上下各安装一个,这样就结实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像,目前这代superX有缺点,肯定会出二代的。至少我的两个superX都有容易受干扰亮黄灯、慢速移动下GPS松 ...

是吗,谁知道呢,作为用户当然希望他们可以出新的产品,问题是XA办事儿太没准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吗,谁知道呢,作为用户当然希望他们可以出新的产品,问题是XA办事儿太没准儿啊!

沉默N久,然后突然一个响屁……然后就又沉默了。地面站至今还是个未知数,再这样只能转投DJI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沉默N久,然后突然一个响屁……然后就又沉默了。地面站至今还是个未知数,再这样只能转投DJI了。

你还只玩XA啊?
弄到最后,被XA玩死了!
我是两家的东西都用,互补嘛......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机座有点软,可以可以上下各安装一个,这样就结实很多!

是的,我原计划就是上下两片,不过这个飞机只是试验性质的,动力和负载都小,用一片就够了,下一个机架就得用上下两片了,因为要上4225KV610+4S5000电池。刚刚挂狗和图传试了试,效果超出预期,狗3直接用扎带绑在机头的座子上没有任何减震,飞起来居然没有果冻,铝管的减震能力果然不是瞎掰的,当然桨平衡也没少费工夫,四面平衡都做了,飞起来声音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只玩XA啊?
弄到最后,被XA玩死了!
我是两家的东西都用,互补嘛......呵呵

最近正在观察NAZA M lite,弄来玩玩FPV应该不错,superX太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正在观察NAZA M lite,弄来玩玩FPV应该不错,superX太重了。

直接NAZA M V2 吧,配上异型或者XA的新架子,玩FPV正合适!我是真心觉得XA的新架子就是适合玩FPV!

不过我自己一直留着一套 X650 Pro + Super X, 走哪儿带到哪儿,带到哪儿飞到哪儿,呵呵。
主要是折叠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NAZA M V2 吧,配上异型或者XA的新架子,玩FPV正合适!我是真心觉得XA的新架子就是适合玩FPV!

你的superX松杆定点之后往回飘吗?我的慢速移动之后松杆总会往回飘几米回头路。

网友K:
引用 楼主:
八百多美刀!!!

某宝上不是1800RMB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某宝上不是1800RMB吗?

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superX松杆定点之后往回飘吗?我的慢速移动之后松杆总会往回飘几米回头路。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没有出现过。
Super X一直用的挺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没有出现过。
Super X一直用的挺顺手。

我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擦…………

是不是你调的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调的有问题啊?

这货没啥东西可让我调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货没啥东西可让我调啊………………

你说的这个情况是只向一个方向飘还是不管什么方向都会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情况是只向一个方向飘还是不管什么方向都会飘?

往一个方向飘,确切的说是往回飘。

网友B:
我的意思是,是不是不管你往哪个方向飞(前后左右),都会往相反方向飘?
还是说以机头为准,例如:往左飞,出现往右边飘的情况,但是如果往后面飞就不会出现飘得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是不是不管你往哪个方向飞(前后左右),都会往相反方向飘?
还是说以机头为准,例如:往左飞 ...

不管往哪个方向飞,只要是慢速移动,都会往反方向飘。。。。。。。

网友B:
每次都这样?几个星?什么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次都这样?几个星?什么模式?

只有GPS模式才会飘,没看几个星,但肯定是六个以上,因为我一般在一个非常大的空地上飞,搜不到七八个星都对不起那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