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纠结PL8和308D。。。【已经不纠结,入了308DUO】

楼主(2013-11-21):
价钱都差不多,一个1480,一个1625,就是同一个价格区间。。。

但PL8是40A,308D是双路30A,效率肯定308D高。

308D功能好似比PL8强一些,还是彩屏,基本就是一个小电脑。

308D的维修比PL8方便,优势之一。

PL8的牌子比308D的响。

我如何选择呢?

网友A:
pl8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PL8返修一次要几个月

网友:
推荐308D 功能都差不多的话 还是看售后了

网友:
PL8是什么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8是什么牌子的···

PL8据说是美国产的。。。

308是深圳的。。。

网友:
肯定308性价比搞

网友:
308DUO可以通过USB接口给手机,移动设备充电哦!
308DUO 比PL8要小巧很多,对于没有汽车要外场充电的背包模友来说是多么重要!
对了308DUO同步模式的话就可以50A充电了!

网友B:
720i,不犹豫

楼主:
引用 网友B:
720i,不犹豫

请说说720I有什么优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说说720I有什么优势?

HYPERION EOS-0720i-SDUO3

规格及参数:

· 充电输出端口最大功率500W+500w

· 充电电流可以从0.1A到20.0A,可以0.1A为步长调制 (在500W的输出功率下/充电器输入端口应配置24V以上直流电源)

· 放电端口平均功率是80W,放电最大电流为10A

· 存储模式(STORE MODE)允许***并且简单地充电/放电到锂电池容量的60%,这样可以延长电池的寿命

· 每个端口可以充电/放电1至7片的聚合锂电池(3.7V/普通的聚合锂电池片)

· 每个端口可以充电/放电1至7片的锂离子电池(3.6V/普通的锂离子电池片)

· 每个端口可以充电/放电1至7片的磷酸铁锂电池(A123)(3.3V/普通的锂离子电池片)

· 有三种方式可以充电/放电/循环1-16片的镍镉(NiCd)/镍氢(Ni-MH)电池:普通(Normal),线性(Linear), and自动(Automatic)

· 充电/放电1~12片的石墨柱酸性电池(铅, 2V/片)

· 允许充电的锂电池的最大容量为100,000mAh,允许充电的石墨柱酸性电池的最大容量为100Ah

· 内置的Hyperion LBA10/300平衡充接口提供10A的最大放电速率和最大300mA的平衡充电速率

· 12位控制平衡充电电路,保证精确性

· TCS模式(TCS Terminal Capacity Selection详情见后文)

· 平衡充电时和充电后有多种信息提示

· USBPC连接口,可以提供数据记录,固件升级和将来的电脑控制软件系统

· 温度控制端口和温控停止设定

· 宽电压输入范围(11v~29v),当给高电压电池充电时,可以提高效率,更宽范围适应AC/DC的电源提供

· 电源电流控制可以提供低输出的电源供电

· 电源电压控制(电源负载控制)与电源电流控制协同保证充电器在各种电流下工作都不会超过负载

· 可以调整输出间共用的电流

· 输入线配有4mm公插头+鳄鱼夹头

· 提供4mm插头的输出线

· 两个内置的温控传感器控制的冷却风扇

· 两个液晶屏显示 2-线, 16-字符,黄色背光LCD数据显示屏.在各种情况下都能提供高可视性

· 20组用户数据设置/端口

我是有点眼拙看不出来什么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HYPERION EOS-0720i-SDUO3规格及参数:· 充电输出端口最大功率500W+500w· 充电电流可以从0.1A到20.0A,可 ...

是啊,跟308D比,720I没什么优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跟308D比,720I没什么优势。。。

720I的体积比PL8还大!720I最要命的是平衡电流才300MA和PL8的1A和308DUO的1.2A的平衡电流比起来差了几倍!连206B的平衡电流都有350M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720I的体积比PL8还大!720I最要命的是平衡电流才300MA和PL8的1A和308DUO的1.2A的平衡电流比起来差了几倍! ...

平衡电流低,是不是充电时间就长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平衡电流低,是不是充电时间就长呢?

可以这么理解吧!我们现在谈论的这几款充电器都是串充加平衡的充电方式,平衡电流是个重要的指标,串充加平衡的平衡方式是,充电器监测那片电芯电压高了就靠平衡电流来放掉点电来保证电芯间的电压平衡。你平衡电流越大放电越快那电池平衡时间也就越短,我是这么理解的。我之前就做过实验用同一组电池分别用单路和同步模式给电池充电,4010的同步模式可以提供2.4A的平衡电流,在充电电流相同的情况下,比单路充电时间要缩短差不多9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这么理解吧!我们现在谈论的这几款充电器都是串充加平衡的充电方式,平衡电流是个重要的指标,串充加 ...

同步的原理是这样吧?但不知道具体怎么接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同步的原理是这样吧?但不知道具体怎么接线。。。

很简单啊!和电池并联一样啊!正极并正极负极并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啊!和电池并联一样啊!正极并正极负极并负极

原装有这种线配吗?正负极对连后,平衡线还要连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有这种线配吗?正负极对连后,平衡线还要连吗?

你可以翻翻我之前发的帖子

网友D:
我用702i  10A充,足够!太大电流充电对电池非常不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702i  10A充,足够!太大电流充电对电池非常不利!

大电流是为多个电池并充啊,不是10A就充一块。。。例如,开20A,并充4块电池,每块也就分到5A,不大吧

网友:
需要308请联系我qq19879495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用702i  10A充,足够!太大电流充电对电池非常不利!

如果不是为了大电流充电那买这么高端的充电器岂不是浪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为了大电流充电那买这么高端的充电器岂不是浪费?

10A充够了,4200的电池,23分钟2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A充够了,4200的电池,23分钟2块

20A可以一起充4块,两个通道一起充8块,且不是更好?

网友:
还是308D要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702i  10A充,足够!太大电流充电对电池非常不利!

只要你的电池不是太差现在一般用5C充电都没什么问题啊!说大电流充电会损伤电池的说法现在只能说是一种流言,现在好想没有哪位模友做出过详细权威的实验来证明这点,假如说真的会缩短使用寿命,那如果本来用1C充电可以用300个循环用5C充电只能用200个循环的话,那差别真的不大。

网友E:
720i,什么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E:
720i,什么价格?

淘宝上搜就有了!追求速度还是pl8 我在家充不追求多快的速度,所以0720

网友F:
我有308,要速度还是pl8吧,要质量还是0720吧。

网友:
看怎么使用了 平台很重要 就算法拉利在市区 和一个奥拓 没什么区别 因为缺少平台   单充PL8 40A完胜  两路并充308完胜  你那种需要多就选择那种   没什么好纠结的

楼主:
现在更注重 双通道售后服务。。。

假如,正在并充几块电池,而刚飞完一块,又并入前几块一起充,一定会影响最终充满的时间。。。如果是双通道,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将刚飞完的电池接到第二个通道去充,那就不会影响前几块电池的充电时间了,如此循环,效率很高。

售后,电子产品没有不会坏的,如果象一些模友说的,要发回美国去修,一个来回就要几个月,烦死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有308,要速度还是pl8吧,要质量还是0720吧。

为什么要速度要选PL8难道就是以为内最大电流有40A?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速度要选PL8难道就是以为内最大电流有40A?

因为我实际使用的实验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因为我实际使用的实验结果。

你意思是用308DUO的单路和PL8比是吗?那我建议你用308DUO的同步模式在和PL8比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意思是用308DUO的单路和PL8比是吗?那我建议你用308DUO的同步模式在和PL8比一下

我好像用的同样的电流大小充的同一个电池,一个!不是开30A15分钟并充两个电池就比开15A10分钟充1个电池快。
MIYO是不是厂家的人啊,看好多帖子,对ICHARGER好像特别喜欢,如果是,也说一声啊,免得我不小心得罪人。如果不是,那一定用的很好,如果愿意也多发发教程,具体说说具体的设置,不是设置文件备份,多教教其他模友啊,至少我周围好多朋友用的不怎么舒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好像用的同样的电流大小充的同一个电池,一个!不是开30A15分钟并充两个电池就比开15A10分钟充1个电池快 ...

我是厂家的话!又没交保护费早被封号了!我仅仅是个4010的用户罢了!我只是把自己对4010充电器的使用心得和大家交流罢了!这就认定是厂家的人?那那些在航模区发电直安装贴,多轴调试贴的人都是厂家的人了?关于4010的具体设置我之前就发过相关的帖子了!而且还是图文并茂的,这还看不懂那我也没办法!不过308DUO不能用4010的配置文件有些设置的确也和4010有些不同,我又不是商家手头上也没有308DUO没法做教程!

网友G:
我用B6开2A冲还不是那个样只要电池不过放过冲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B6开2A冲还不是那个样只要电池不过放过冲就差不多了

在家里慢慢充可以,如果外场就要大电流充,因为要赶时间啊。。。

网友F:
RE: 有点纠结PL8和308D。。。

引用 网友C:
我是厂家的话!又没交保护费早被封号了!我仅仅是个4010的用户罢了!我只是把自己对4010充电器 ...

不也没说你硬是厂家的人么,宽心。用的好多交流,都感谢,包括我哈。说明书有,完全理解,就是没找到有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比如充电时间~比如冲完掉电压~有没有技术指导啊?!为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也没说你硬是厂家的人么,宽心。用的好多交流,都感谢,包括我哈。说明书有,完全理解,就是没找到有些 ...

呵呵,icharger 。。。用过才知道,本版有人说才买了306才几天就烧起火了。
看看厂家怎么解释。硬件设计问题还是元件质量问题,最近也打算升级,观望中。用的不顺手还是小事,万一充电时候烧了汽车房子那就完了。
308DUO 也是刚出来没多久吧,成熟度如何。楼主还是再观望一下吧。国货,想支持不容易哦。

网友:
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308DUO,主要是功能强大,使用起来很方便,售后方便

楼主:
已经不纠结了。。。入了308DUO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不纠结了。。。入了308DUO

原来308DUO大小和A6差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308DUO大小和A6差不啊!

刚测试了2组电池。。。
6S 2800MAH用10A充电,“快%速%平衡”,6:58搞掂。
6S 3300MAH用10A充电,“快%速%平衡” ,7:34搞掂 ,不知速度如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测试了一组电池。。。6S 2800MAH用10A充电,“快%速%平衡”,6:58搞掂,不知速度如何?

我觉得可以啊!你外场充电这个充电速度也够了,3 4块电池就可以飞一下午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可以啊!你外场充电这个充电速度也够了,3 4块电池就可以飞一下午了吧!

如果用了2通道,就是一次2块啦,足够了,哈哈!爽。。。

楼主:
再测试一组。。。6S 4200MAH用10A充电,“快%速%平衡”,9:22搞掂。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是厂家的话!又没交保护费早被封号了!我仅仅是个4010的用户罢了!我只是把自己对4010充电器 ...

MIYO,你好!想向你请教一下icharger4010和308D的区别。以前飞450,只用过B6充电。对于电池、充电器什么的我完全是小白。
因为最近要开始练F3C了,一个起落要两块6S电池,外场的话充电是个麻烦。最近我也在为选充电器头大。
PL8已经不考虑了,售后是个***烦!后来问了高安杨老师,他推荐给我的是720i,说是对电池好一点。
逛论坛才知道icharger的性价比很高,而且售后也方便。现在有点晕了,不知道该怎么选好了。
另外电源该怎么配? 模型店推荐的电源都好贵,加上充电器要3xxx了。有没有合适的开关电源推荐?

网友C:
引用 网友H:
MIYO,你好!想向你请教一下icharger4010和308D的区别。以前飞450,只用过B6充电。对于电池、充电器什么的 ...

你没有必要纠结4010DUO和308DUO了!4010DUO国内停售了!你就考虑308DUO和马上要上市的406DUO吧!720I单路最大功率500W平衡电流也就300MA 308DUO单路最大功率800W平衡电流1.2A,如果同步模式可以提供最大50A和2.4A的平衡电流!关于电源你可以选ELTEK FLATPACK 1500W电源,淘宝的价格一般在200多点,配合308DUO1300W的最大功率绰绰有余。还有一点就是308DUO体积小巧你可以看LS发的照片大小和A6差不多,外场充电便携性也很好。这点720I那大款头就相形见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必要纠结4010DUO和308DUO了!4010DUO国内停售了!你就考虑308DUO和马上要上市的406DUO吧!720I单路 ...

感谢指点!

网友:
推荐308D ,PL8电流大但是电池多了,平衡精度就低下来而且时间也长。

楼主:
有老模友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