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问问!!!

楼主(2013-11-21):
我看了淘宝  现在买微直  好像都有遥控器吧。。。MINI CP 啊什么的   遥控器好吗   我现在没有遥控器。。。怎么办?听听前辈们的心声。。。。先  谢谢了

网友:
应该大多都自带控吧

网友A:
入小直升机,不同厂家、品牌的可能会有遥控器不通用的情况,建议可以买整套的,半套不带遥控器的大多情况下适用于手里已经有了配套的遥控器,需再添置飞机的情况。
对于MINI CP ,应该是很不错的小飞机,也可以根据需要搭配华科尔的多款遥控器,如DEVO-6/7/8S/12 等等,可根据经济实力及将来的考虑选用。
我也是新手,不当之处,共同探讨,希望有更多前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小直升机,不同厂家、品牌的可能会有遥控器不通用的情况,建议可以买整套的,半套不带遥控器的大多情况下 ...

谢谢   我在问问  微直有平衡仪吗  有鎖尾吗??谢谢   您现在练模拟器,练到什么程度的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在问问  微直有平衡仪吗  有鎖尾吗??谢谢   您现在练模拟器,练到什么程度的喃??

微直的结构要简单的多,主要电子设备大多集中在主板上;未听说有带平衡仪的,都带陀螺仪;即使是四通锤子机,调整好了,锁尾效果均还可接受。
我入魔主要是娱乐和休息,玩得开心就好,没有专心练技术达到某个程度的想法,没有模拟器,从四通伟力911起步,现在才开始玩六通霓辉H377,主要是考虑简单、便宜、耐炸、易维护。
玩了六通才发现,六通、四通根本是两码事,六通要求的技术、操作手法更细腻、更高,炸鸡更多,乐趣更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直的结构要简单的多,主要电子设备大多集中在主板上;未听说有带平衡仪的,都带陀螺仪;即使是四通锤子 ...

呵呵  我是这样想的 刚开始 用微直练练,练好了 想上450的。。。我现在就想  最大就换到450玩玩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我是这样想的 刚开始 用微直练练,练好了 想上450的。。。我现在就想  最大就换到450玩玩就好了。。 ...

既然是这样,可以考虑上一个MINI CP 之类的六通小飞机,搭配华科尔的遥控器,这样玩450时可以不用再花钱买遥控器了。我现在就有了两个遥控器,但都不能用到450上,将来玩450还得再买。建议先不用买太好的,太好的太复杂暂时也用不上,等技术到了已经蹂躏得差不多了,还得再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