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出点小状况,有请DJI技术!

楼主(2013-11-21):
之前一直正常飞行的8轴,今天更换了电机和电调,多轴模式正确,信号线连接正常,油门行程校准,遥控器校准。

但用调参里的电机测试时,点击M1转的是M6,除了M7和M8正确外,其他测试时对付顺序如下M2-M5、M3-M4、M4-M3、M5-M2,以前没遇到过这情况,请教技术这是什么原因?

M1-M8信号线确定连接正确的!!

问题已解决!

楼主:
静候技术指点。。。。。。

网友A:
请贴上您的接线图和整机的俯视图。我指的是拍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贴上您的接线图和整机的俯视图。我指的是拍照片。。。。

不知这样行不?

网友B:
接错线了吧 最好安装的时候注明哪根是M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错线了吧 最好安装的时候注明哪根是M几

一根根检查过,很确定没有接错的。    插头上用油性笔有标注M几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重新刷了固件就好了。*************

网友C:
你说的刷新固件是升级了调参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刷新固件是升级了调参软件吗?

就是重新刷了一遍固件,重新设置了一边参数。再上电就测试就正常了。

网友:
一头雾水......
顺手赚分吧。

网友:
这个和固件啥关系啊

网友D:
解決也該出來說明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決也該出來說明一下吧

就是把固件刷了,把设置重新弄了一遍,再测试就好了,估计是飞之前升级固件不成功搞乱了。反正每次起飞之前都试试方向是否正确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