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一架飞机是怎么选择舵机 的?

楼主(2013-11-21):
想问下一架飞机是怎么选择舵机 的?

网友A:
问题是想入多少级别的直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想入多少级别的直机啊

不同级别的飞机是怎么选择舵机的?

网友:
不同级别的飞机怎么选择舵机是个很漫长的话题。。。。不如具体说下你的需求和承受能力再来研究怎么选择舵机。。。

网友B:
你最好举个实例来问,否则只能说根据飞机的大小以及特性来选择。

网友C:
你的意思是想知道不同规格的模型飞机根据所已知道的飞机参数怎样来选择适合使用的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想知道不同规格的模型飞机根据所已知道的飞机参数怎样来选择适合使用的舵机吗?

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最好举个实例来问,否则只能说根据飞机的大小以及特性来选择。

E700用什么舵机?不需要暴力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E700用什么舵机?不需要暴力飞行

哟,起点不低。 700级的直机对舵机要求相当的高。通常用标准尺寸的高压高速大扭力数码金属齿舵机。基本上是最最高档的舵机都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这个问题你问了等于没问,因为谁都不知道。设计模型的不会设计舵机,设计舵机的不会设计模型。

网友E:
看多大的飞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多大的飞机啊

比如:1800mm翼展4600g起飞重量的110E的5个舵机(方向=1,副翼=2,升降=2)应如何选择?依据是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