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4SG的模友请进,帮忙

楼主(2013-11-21):
14SG里面怎么调三角翼混控,我弄了半天不会弄,能详细点,带图最好,谢谢了

网友:
参照T8FG说明书,都一样的菜单

网友A:
先进入 LNK菜单 然后 ODEL TYPE ——wing——这个选成flying wing 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进入 LNK菜单 然后 ODEL TYPE ——wing——这个选成flying wing 就行了

试了。升降对了。副翼1个动一个不动

楼主:
副翼和升降怎么混控啊

网友:
选择副翼升降混控,里面打开成ACT就可以了。

楼主:
能说详细点啊,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SG高端

我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