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3云台问题,请大疆技术关注。

楼主(2013-11-21):
(无正文)

网友A:
密码....楼主这是让大家看么....

网友B:
楼主是怕扩散?

网友C:
楼主是要让大家捉急嘛。。。。。。
偶表示确实捉急鸟。。。。。。

网友D:
楼主您好,请提供视频密码以及问题情况描述以便分析解决。您也可以加我QQ2355613430.

楼主:
密码:1024
抱歉 忘了告诉大家密码。

楼主:
云台自检完成后是横滚倾斜,方向和俯仰有联动,打方向后松杆俯仰在缓慢移动, 而且飞行过程中横滚也在跑方向,导致画面地平线倾斜。

网友A:
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是GCU可能有问题,我当时是模式和Z轴有联动,后来返厂换了一个问题解决。另一个就是检查一下你控的中立点有无问题

网友E:
也有可能GPS有问题,,,,,,

网友D:
楼主您好,您可以试试将遥控的微调调大,检查一下GCU跟飞控的连接,检查一下IMU的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