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电量极限

楼主(2013-11-21):
遥控器使用到多少电量量比较稳妥,使所控模型不失控。

网友:
自己试试不就得了

网友A:
看你控电是啥样的,镍氢的话单节不要低于1.1V,1.1V赶快落地,再飞也能飞,但是不保证飞机会不会飞走。l锂电的话就3.6V单节很稳妥,其实小电流放到3.4都没问题,不过稳妥起见推荐这样。锂铁电池的话单节3V比较好些。
对于你的控电是几节电池串联的就乘以几吧。

楼主:
感谢Keyzheng的详细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控电是啥样的,镍氢的话单节不要低于1.1V,1.1V赶快落地,再飞也能飞,但是不保证飞机会不会飞走。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中档以上的,原装控电报警就降落,包你安全。8FG估计报警后还能用半小时至少。

这也是不推荐改控电的原因。

网友:
不一样的遥控器,不一样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