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陀螺仪quick start

楼主(2013-11-21):
楼主玩SK540有一段时间了,另外上周alvin chai来大连时也学到一些新东西。对SK540的说明书和alvin的调机经验进行提炼,形成下文,供模友参考。
V1.2   by keli898   20131120    技术交流QQ群:254234402
注意,更改任何选项之后都要点send setupF1),把数据上传至陀螺仪
注意,随时更新陀螺仪的固件,不仅解决一些bug,而且会提升飞行性能。
1. 安装软件。
下载最新的SK配置软件,安装到电脑上。
2. 准备。
把四个舵机线和电机线拔掉(安全起见)。
3. 连接。
打开配置软件,用USB数据线把SK陀螺连接到电脑,等待连接成功。
4. 导入。
点击fileàload setup…,找到需要导入的数据,确认导入。或者fileàreset to basic 3D setup
5. 接收机。
卫星插专用口,SBUSIO-B,传统接收机如上图。选择适当的接收机类型(软件下半部分,controlàtype)。
6. 陀螺安装方向。
选择陀螺安装方向,然后按照软件中间的动画演示,检查陀螺修正对不对。
7. 校准遥控器
1)把遥控器里所有微调和辅助微调归零,各通道行程调为±100dual rate调为±100expo调为0,油门曲线改为0-100的直线,螺距曲线改为±100的直线。
2)断开陀螺与电脑的连接,打开遥控器,打开接收机和陀螺仪,等待初始化成功。
3)连接陀螺与电脑,等待连接成功。
4)点击utilityàreset control stick scaling;然后点击utilityàset control stick scaling,按照动画演示操作。
5)确认遥控器校准是否成功,看实时显示:①摇杆回中,全部为零;②升降拉杆,绿100;③右副翼,绿100;④右尾舵,绿100;⑤最大正螺距,绿100
8. 斜盘类型。
软件下半部分swashplate选择正确的斜盘类型。给正负螺距,看三个舵机方向对不对。如果不对,到swash servos里勾选反向。然后,检查副翼和升降的方向,如果不对在swashplateàswash mixing里勾选反向。
9. 斜盘调平。
螺距回中(实时显示0%),调整斜盘舵机中立点(软件下半部分swash servos),使舵机臂和连杆呈90度夹角;调整连杆长度,使斜盘保持水平;给最大螺距,调+行程,使斜盘水平;给最小螺距,调-行程,使斜盘水平。

楼主:
续:
10. 集体螺距。
给最大螺距和最小螺距,用螺距尺量角度,调swashplateàcollective pitch,达到±12度,或者较小一边12度。如果上下不相等,到swash servosàtrims里调,三个舵机同一个方向的行程增减同样的幅度。
11. 循环螺距。
摇杆回中,螺距实时数据0%,大桨和尾管在一条线上,副翼左右掰,看螺距较小的一边为10度。如果不对就调swashplateàaileron cyclic pitch(此值60-70为宜,否则换舵机臂孔位)。大桨转90度,同样的方法调升降循环螺距。
12. 尾舵机中立点和行程。
尾舵机臂应与连杆呈90度,否则调中立点。此时,尾桨螺距应为0度,否则调连杆。左右行程分别调(数值100-120为宜,否则换舵机臂孔位)。
13. 微调飞行。
cyclic 1里把hiller decay调到200,在无风环境中悬停,如果飞机跑偏,就调斜盘舵机连杆。调整目标是:把飞机摆平悬停35秒,飞机不会严重跑偏。然后,把hiller decay调到之前的数值。【调完之后斜盘不再水平,这是正常现象】
14. 调校主旋翼手感。
1control rates是最大翻滚速度,根据自己手感调整,240度左右吧。
2cyclic gain是主旋翼感度,调整到飞机不抖为止,如果抖就降低一点,50左右吧。
3bell gain是打舵速度,数值较低时飞机反应比手慢,数值较高时飞机反应比手快, 50左右为宜。过高的话,动作停顿瞬间飞机会晃动,需要适当降低。如果要求反应速度足够快,就提高cyclic accel
4hill decay是模拟副翼,数值越高越像有副翼飞机,越低动作越干脆,姿态保持越好,100左右为宜。
5cyclic accel是循环螺距加速度,能加快飞机对循环螺距输入的反应速度,20-25为宜。
6self tune bell gain关闭。
7)其他选项不要调。
15. 调校尾部手感。
1control rates是最大自旋速度,根据自己手感调整,暴力3D调至560左右。
2control expo是比例曲线,不用调。
3tail gain是尾部总体感度,调到不摆尾为上,如果摆尾就降低一点,50左右吧。
4small heli250及以下飞机专用选项。
5blur piro是最快每秒自旋900度选项,表演和得瑟专用。
6collective mix是扭力补偿,急加油摆尾的话调整此项。
7)开始和停止加速,能够使尾部硬朗一些,但要小心扫尾传齿,各增5个点感受一下吧。
8)其他的不用调。

楼主:
另有printer friendly edition,可以到群共享里下载

网友:
什么破群,老子加了之后没说几句话,莫名其妙就被踢出来,
请老子去老子也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