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2212 2450KV 敢不敢用7寸桨呢?7060 7045等

楼主(2013-11-21):
用这个桨,7060  或者7045等 7寸桨

刚买的朗宇2212   2450KV的无刷电机听说挺有劲,  这样用会不会烧、
??求老鸟指导

网友:
用2S的电池就没有问题

网友A:
3S用7寸等烧吧。最多用到6X3,不能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用7寸等烧吧。最多用到6X3,不能再多。

那7寸桨应该用多大KV 比较好?

网友:
上了就等“拉烟”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7寸桨应该用多大KV 比较好?

1400-2000貌似都有人用过,之前冲浪者1400KV 改7寸桨的比较主流。

网友B:
这一颗颗小圆的是干嘛用的?别笑我,我是刚入魔的新手。

网友C:
我用朗宇2450KV 3S 带过7035桨 很不错 爽呆了 7、8月份的时候电机就不是太热 现在这天气 更没事!!!7060可以试试 不全油门就行!

网友D:
千万别,我一样的电机,6寸就很热了,不过这电机真不错,我把这种桨做下动平衡,电机那叫安逸,震动太小了

网友:
3S肯定不敢,只敢用6030

网友:
5*5或者是6*4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万别,我一样的电机,6寸就很热了,不过这电机真不错,我把这种桨做下动平衡,电机那叫安逸,震动太小了
...

按照2208   2600KV都能上6寸桨 7寸桨用2S电池,,  2450Kv  还是2212的 这个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朗宇2450KV 3S 带过7035桨 很不错 爽呆了 7、8月份的时候电机就不是太热 现在这天气 更没事!!!7060可 ...

按照2208   2600KV都能上6寸桨 7寸桨用2S电池, 你确定 可靠么

网友E:
3s电池用5x5桨就行了,不是桨越大推力越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2208   2600KV都能上6寸桨 7寸桨用2S电池, 你确定 可靠么

可以原地试试 不上天!我没试过 不敢妄下结论!

网友:
会烧坏电机 6*4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3s电池用5x5桨就行了,不是桨越大推力越大

5*5是最安全,但是推力确实没有6寸大,这个我最清楚,而且小不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一颗颗小圆的是干嘛用的?别笑我,我是刚入魔的新手。

都是同心圆,可以套在螺旋桨的中心孔里,这样就能够与不同直径的轴配合了。

网友:
用3S的话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D:
5*5是最安全,但是推力确实没有6寸大,这个我最清楚,而且小不少

话说  你要是想要更大的推力 为什么不上个更大点的电机呢  何必冒着烧器材的风险 去搞这个

网友G:
2212 2400KV还是老老实实飞6寸或者5寸

网友:
用1047慢飞桨,力量还要大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2212 2400KV还是老老实实飞6寸或者5寸

好看来只能这样了,,不满油门没事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一颗颗小圆的是干嘛用的?别笑我,我是刚入魔的新手。

配不同轴径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是同心圆,可以套在螺旋桨的中心孔里,这样就能够与不同直径的轴配合了。

袄,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H:
配不同轴径用的!

原来这样用的。

网友I:
我2216,2450KV,朗宇。3S2200的电池,7060与你同样的浆,没有问题,全油起飞歼15,不过电调是用80安的飞腾。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2216,2450KV,朗宇。3S2200的电池,7060与你同样的浆,没有问题,全油起飞歼15,不过电调是用80安的飞 ...

歼15   不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2216,2450KV,朗宇。3S2200的电池,7060与你同样的浆,没有问题,全油起飞歼15,不过电调是用80安的飞 ...

嗯,是的,换上100A电调,就可以上1047桨了,比2820还厉害呢,V587~

网友:
有人用过浩业7*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