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喜报,迷你四轴续航破10分钟

楼主(2013-11-21):
好吧我承认离10分还差一点,但是要知道这是在不小心翻过好几个跟头以后的数据,本来想一直平飞的没做到。

nano cpx直升机买的时候送的400mah电池

满电,主要做***平飞及各种划大小圆,中间翻了至少4次跟头

遥控器华科尔devo7e

未免广告嫌疑,飞机型号不说,自己看图吧

网友A:
咨询一个事情,devo7e多钱买划算?怎么样可以用它控制JD385

网友:
把保护架去掉,就有10分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咨询一个事情,devo7e多钱买划算?怎么样可以用它控制JD385

二手不含控电之类,单机200以内就差不多吧,新的最便宜245不包邮,这东西只要橙色别差新旧无所谓

焊接金星达控里的高频头,然后刷suv固件,选择伟力V202协议

网友A:
还是要改硬件啊,锻炼动手能力!金星达的高频头可以买得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改硬件啊,锻炼动手能力!金星达的高频头可以买得到不

当然可以,某宝搜NRF24L01模块,几块的那个不行距离太近,得要带PA(放大)的,我看到最便宜的25左右。
毕竟小四还是能飞50米的,便宜的10米估计就失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某宝搜NRF24L01模块,几块的那个不行距离太近,得要带PA(放大)的,我看到最便宜的25左右。
...

如果从JD385原装控拆的,装上去可以遥控多远呢?

楼主:
和原装控一样,肯定50米开外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秒杀很多自制四轴

网友B:
成品小鸡的 性价比越来越高了。  350 mah 的能飞多久呀。原装的能飞多久,有测试过吗?
另外,这时间是连续在空中飞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品小鸡的 性价比越来越高了。  350 mah 的能飞多久呀。原装的能飞多久,有测试过吗?
另外,这时间是连续 ...

完全连续肯定不是啊,有飞太低掉下来一次但是放地上马上起飞,中间翻跟头触地又飞起2次,总共翻跟头4-5次

380的一款电池貌似时间稍微短点,8分半吧,这个与电池个体差异也有关系

240的还没测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1255
装500毫安的电池 破十分钟无压力

楼主:
400的翻跟头就有点掉高了,再重不合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手不含控电之类,单机200以内就差不多吧,新的最便宜245不包邮,这东西只要橙色别差新旧无所谓

焊接 ...

在论坛交易区买了一个双十一买的的7E,带锂电和A7105的高频头,短路了里面的电阻,还开了双三开关,300包邮。回头改金星达的高频头的时候请教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二手不含控电之类,单机200以内就差不多吧,新的最便宜245不包邮,这东西只要橙色别差新旧无所谓

焊接 ...

是说把金星达板子上的接收换一下么??还有你说的刷SUV固件是什么意思?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说把金星达板子上的接收换一下么??还有你说的刷SUV固件是什么意思?新手....

等我写个帖子吧

网友D:
385板子和浆,小瓢虫架子,D10控,400mah飞11分钟,另外用d10控室内空翻不掉高居然还会撞天花板。。。改天上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385板子和浆,小瓢虫架子,D10控,400mah飞11分钟,另外用d10控室内空翻不掉高居然还会撞天花板。。。改天上 ...

飞行时间很牛屄啊

网友:
多少银子

网友:
LZ的尝试有劳了
个人认为,飞行时间太长未必好,换电池的时间 也是小休的时候
安全飞行啊

网友(2014-02-16):
蛮好蛮好...

网友:
先頂!請問那裡有改控服務啊,新人救助!!

网友(2014-04-23):
引用 网友D:
385板子和浆,小瓢虫架子,D10控,400mah飞11分钟,另外用d10控室内空翻不掉高居然还会撞天花板。。。改天 ...

飞行时间很牛屄啊

网友:
最多飞过9分钟 楼主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