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无数次说明书,iosd mini怎样和柏通图传接线?

楼主(2013-11-21):
看了无数次说明书,接线应该没错,就是没图像输出。撇开iosd mini,直接NEX-5R通过AV输出卡连接柏通图传,图像输出正常。就差mini那4条线怎么连接了,还是mini不兼容柏通图传和5R啊?用过的请说说,感谢!

网友:
1个输入视频 地线
1个输出视频 地线

蛮好接啊  调调看PN制式呢

网友A:
不存在兼容问题,osd只是对输入AV进行叠加处理然后输出AV,
肯定是连线问题,仔细检查,还有多看一下iOSD mini的设定,
它是可以连接电脑调参的,最近刚做完云台还没时间搞osd,等我弄一下试试。

PS:楼主的HDMI线是买的吗?能PM个链接不

网友:
你的圖傳地線怎跟電源地線共用,還有您的攝像頭供電是在那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 iosd mini 視頻輸出端 視頻線及負極直接接到顯示頻幕不經過圖傳看看是否正常就知道是什麼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存在兼容问题,osd只是对输入AV进行叠加处理然后输出AV,
肯定是连线问题,仔细检查,还有多看一下iOSD  ...

HDMI转换线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5.0.0.jI94R3&id=35105811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