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翼面混控的问题?

楼主(2013-11-21):
假设一架模型机如上图所示,有没有可用的三翼面混控?

具体动作如下

如果要拉升机头:A、B、C、D都上翻
如果要压低机头:A、B、C、D都下翻
如果要左侧机身朝下滚翻:A下翻、C上翻、B上翻、D下翻
如果要左侧机身朝上滚翻:A上翻、C下翻、B下翻、D上翻

有没有这种预设的混控?如果没有,可以自己做吗?怎么做?难度有多高?

楼主:
占楼,用于补充

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删掉那个验证机的图片。

我知道下面的验证机与我画的图可能翼面动作不同,我不是要做这个验证机,因为这个验证机可能是全动鸭翼和尾翼。

网友A:
你的想法可真多!看得头晕,不懂!请大神解释!

网友B:
话说…如果要上升,四个操纵面全都上翻真的会上升?
如果这个图是俯视的,那要上升,感觉A、B下翻,C、D上翻吧=.=…如果固定住AB,那就是个飞翼,按照LZ这样感觉不会安装水平尾翼的样子,那要上升,CD应该上翻,AB下翻~下降反之,横滚同理……

楼主:
看来是没有这样的混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如果要上升,四个操纵面全都上翻真的会上升?
如果这个图是俯视的,那要上升,感觉A、B下翻,C、D上 ...

我说的是拉起机头,不是飞机整体上升。

我的确是不打算要水平尾翼。

其实就是个有前后副翼的塞斯纳。

其变化其实很简单,

拉起时翼的形状下凹

压低时翼的形状凸起

横滚时两翼形成螺旋桨布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拉起机头,不是飞机整体上升。

我的确是不打算要水平尾翼。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下凹能让飞机抬头??你就把飞机当成一个多了前缘操纵面的飞翼,要抬头你好歹考虑整个表面都上凸吧=.=再退一步说,要抬头,如果是四个操纵面分开在机身上,那活动方向一致还好理解,你都连在一大块机翼上,前后的操纵效应可是完全不一样的………下凹不可能让飞机抬头

楼主:
可能我理解错了。。。。。
但我说的抬头只是弧形拉起机头,像后空翻一样,不是指扒升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想法可真多!看得头晕,不懂!请大神解释!

再帮忙看看吧。

楼主:
顶上,看看能不能有答案

网友C:
拉升机头ABCD都上翻,能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升机头ABCD都上翻,能实现吗?

现在就是担心没这样的混控啊

网友B:
不是没这样的混控……是感觉你原理都弄错了=.=
首先如果你是想用普通塞斯纳拆掉水平尾翼,再在机翼前缘安装一对控制面来飞…这感觉基本不可能,俯仰的稳定性感觉一塌糊涂……但是如果LZ是在飞翼的基础上,在前缘增加一对操纵面,那感觉俯仰什么的可能会灵活过头……
另外真的不觉得,要拉伸机头,四个面都往上能实现这个动作…一上一下的可能性更大,但是要这样,那参考飞翼的混控设定,前缘的操纵面和后缘的统统反向就OK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没这样的混控……是感觉你原理都弄错了=.=
首先如果你是想用普通塞斯纳拆掉水平尾翼,再在机翼前缘安装 ...

我不是想在塞斯纳的基础上增加前副翼。

即使是,做成和混控的反向运动也不行啊,比如像拉升的时候,普通混控是副翼上翘的,如果这时候三翼面中的前副翼动作相反,向下压的话,整个机身就会向下俯冲而不是拉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想在塞斯纳的基础上增加前副翼。

即使是,做成和混控的反向运动也不行啊,比如像拉升的时候,普 ...

你确定?会机头下俯???感觉还是先弄个飞翼来试验一下吧,不然说再多都是假的=.=

再说了,按照你这样的设想,反正同侧的操纵面,无论是俯仰还是横滚,运动方向都是一样的,那直接用飞翼的混控,然后前后两个舵机用Y线连接,弄成同样的运动方向不就可以了,还要什么麻烦的混控吗????然后你自己再试飞不就OK了

网友D:
你的想法,我一点都不敢苟同。机翼不是冲浪板,不是你想象中的样子,举个实际例子,战斗机起飞增升,前缘襟翼和后缘襟翼都是向下弯曲的,为什么呢?因为改变了机翼的弧度,伯努利原理你总知道吧。不多解释了,不是一两句话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会机头下俯???感觉还是先弄个飞翼来试验一下吧,不然说再多都是假的=.=

再说了,按照你这样 ...

应该不是俯冲,而是像J十的那个大仰角低速通场动作,其鸭翼就是下压,副翼上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想法,我一点都不敢苟同。机翼不是冲浪板,不是你想象中的样子,举个实际例子,战斗机起飞增升,前缘襟 ...

你确定前缘翼襟起飞时是下压的吗?如果是真的,我就想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前缘翼襟起飞时是下压的吗?如果是真的,我就想错了。

你找个前缘襟翼是上翻的给我看看?再说了,你自己都说了,大迎角的时候鸭翼向下,升降舵向上~小速度情况下,这样是大迎角平飞,速度大了不就爬升了??那鸭翼位置不变,升降舵用飞翼的副翼来代替,不是也应该一上一下的??

感觉LZ还是好好去补习一下基本的操作原理吧,虽然只要动力足,门板也能上天,但是上去后也要好好管住啊=.=

网友E:
你的验证机是标对了的,我现在飞的台风就是这样的,用三角翼混控,一通道接C和B。二通道接A和D,两根Y线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验证机是标对了的,我现在飞的台风就是这样的,用三角翼混控,一通道接C和B。二通道接A和D,两根Y线就解 ...

我的验证机图上没标控制方法。你能再详细点说说你的台风的控制动作吗?

网友:
一顶二拿三走人

网友F:
三翼面这玩意可以分开思考,
首先主翼就不谈了,主要升力的支撑
其次平尾的作用是配平用的,这和重心和静稳定和静不稳定相关,一般3带机都是静不稳定设计,因为超音速气动升力中心会后移,而襟稳定的飞机靠平尾下压来维持平衡,但在超音速时,反而成了负担,不但需要的下压力更大,而且造成飞机整体升力越来越低;
后来才有了静不稳定飞机,即:重心后移,要么气动中心和飞机重心在一点上,要么滞后,但是带来的问题是飞机变得极不稳定,纵向面变得异常灵活,后来才有了4余度电传操控,作用类似于现在玩的电子陀螺(飞控)仪来增加稳定操控,这种设计不但飞机瞬间盘旋机头指向性非常灵敏,而且超音速飞机效率高,不会产生负升力,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比如F-16为什么平尾会下垂一定的角度,例如幻影-2000和幻影-3外形差不多,可机动性有着天壤之别还是更稳定度有关
鸭翼分为近距耦合和远距耦合,近距耦合占多数,比如SU机,阵风,等。属于升力鸭翼。
作用为:起飞或需要攻角转变为仰角变化下,这是鸭翼之是单纯起到给飞翼一个增加的抬头力矩,正常飞行做爬升时,鸭翼同尾翼动作相向,即尾翼上摆,鸭翼跟着下压,不过这一动作不是相同的,因为操控尾翼是人工给的指令,而鸭翼是一套飞控系统自动控制的,结合仰角传感器信号给计算机通过输出给鸭翼合适的角度,下俯时则反之,鸭翼上台,尾翼也跟这下摆,因为这种鸭翼主要起边条的作用,而边条是在仰角下激发扰流吹袭主翼上表面给主翼增升,而仰角过大时会造成扰流破裂主翼上便面没有足够气流通过造成造成失速,而鸭翼则是一种可活动的边条,但仰角过大是,鸭翼的动作和空气流动相顺,减缓失速的发生,这会扯到空气动力学里的有益扰流和有害扰流,说到这太多了。
            远距耦合一般用在导 弹上,而飞机最典型的例子是EF-2000,和近距耦合不同,因为台风追求高空高速性能,最基本的需要机体阻力小,而远距耦合适合这个特性,属于操纵鸭翼:即 单纯控住机头抬头力矩,作用和平尾差不多,抬头力矩比尾翼大,好处是参控简单,稳定性好,但是机动性,尤其是现代战机的瞬时机头指向性就没那么突出了,台风这飞机气动性能甚至不如SU-27

扯了这么多存脆是对一些航空知识的了解一二自己总结出来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勿见笑!
不过LZ想搞3翼面,我劝你别扯疼,因为对于我们玩的航模都是静问题的飞机,(就好比有人买了飞翼的SU-35模型,而且还是矢量,但为什么不能做眼镜蛇机动一个道理....),而静稳定的飞机怎加一处鸭除了增加累赘,而且增加阻力没多大意义,就拿J10模型来说吧,其实这玩意不装鸭翼机动性比装了鸭翼的还好
逼近!都是静稳定的飞机,如果想深入研究,必须解决静不稳定的飞控自动控制技术,否则即使调成到了不稳定状态,靠人工控制等于去让模型去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翼面这玩意可以分开思考,
首先主翼就不谈了,主要升力的支撑
其次平尾的作用是配平用的,这和重心和静 ...

哥们,我可以说我一句没看懂吗?

楼主:

uP,顶上

网友G:
楼主你想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想错了

说说为什么吧。

网友:
去恶补下空气动力学吧

网友(2014-11-01):
记着一句话:小翼展会贼一些(就是灵活),大翼展会厚一些(稳定,但迟钝,高效)

楼主(2015-02-13):
引用 网友F:
三翼面这玩意可以分开思考,
首先主翼就不谈了,主要升力的支撑
其次平尾的作用是配平用的,这和重心和静 ...

我现在看懂了,但是在战斗机上我的这种设计是要做到气动点和重心重叠的。而且也是肯定可以大幅度提高机动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如果要上升,四个操纵面全都上翻真的会上升?
如果这个图是俯视的,那要上升,感觉A、B下翻,C、D上 ...

楼主的说法正确!你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