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 HYPERION EOS 720i Super DUO3屏幕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3-11-21):
我一个朋友的HYPERION EOS 720i Super DUO3在一次充完电后,忘了关电源,一直开了3天,3天后发现充电器屏幕没有显示了,但屏幕的背光还是亮的,关电源再开,屏幕可以显示充电器的版本号,但大概1-2秒后屏幕就没有显示了,请问是什么问题,好修吗?谢谢!

网友:
看上去单片机和屏幕都没坏。有什么东西让单片机死机了。。。

网友A:
重新刷一下固件看看

网友B:
屏板上的原件烧坏了,刚开有显示,一会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一下固件看看

重新刷了,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板上的原件烧坏了,刚开有显示,一会就没了。

那要怎么修啊?好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要怎么修啊?好修吗?

按图索驹到某宝去搜,一模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板上的原件烧坏了,刚开有显示,一会就没了。

刷的是最新的固件吗?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找人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图索驹到某宝去搜,一模一样的

能说的详细点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的详细点吗?谢谢了

看图片应该是2个1602液晶显示板,1602有很多种呢,要找到能替换的,会的不难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