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不用的时候电池要拔掉吗

楼主(2013-11-21):
新入了台94170 请问不用的时候电池要拔掉吗 还是只有开关关了 每次就玩了几分钟

网友:
请问楼主已前玩什么的?这都用问?不用拔

网友:
车的电池拔跟不拔有区别?

网友:
好吧。车有开关。。。。。

楼主:
我怕像手机一样 关机也耗电 因为车子开关是在接收上的吧 谢楼上各位

网友:
最好是卸下来,节约用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怕像手机一样 关机也耗电 因为车子开关是在接收上的吧 谢楼上各位

关机确实也耗电,但是很少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