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2飞控与S800 EVO搭配如何做到快拆?求救.

楼主(2013-11-21):
本人的A2+EVO买回来也差不多2个多月了.发现EVO与A2搭配是不能快拆的,原因很简单看图就明白了,A2的IMU必须与A2的主控CAN1口连接.
那问题就出来了,IMU是粘在减震套件上的,那EVO快拆的话,就必须拆掉IMU与主控can1上的接口了.而A2主控的接收天线必须是面向中心板外侧的,
那CAN1上的连接线就不是面向中心板外侧了.,就造成拔插非常麻烦了.
所以希望大家帮我想一下办法,如何才能方便地快拆呢.谢谢.本人不才求解决方案.

网友:
如果你安装到减震套件上,最多每次浪费个3m胶贴而已!
EVO ,S800与WKM,A2 几乎一样的安装方式,有啥疑问的!?

网友A:
相反EVO的中心盘,有更多地方可以安放物件,仔细找官方其实根本就有实例,告诉你该怎么摆放。。。。
大脑是需要开动,它的用途不仅仅是思考个问题丢给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反EVO的中心盘,有更多地方可以安放物件,仔细找官方其实根本就有实例,告诉你该怎么摆放。。。。
大脑是 ...

每次拆都消费一个3M胶,快拆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大力胶粘(随口说说哈)

网友:
直接两个板子用螺丝拧起 上板3m固定

打几个眼 几块碳板的问题 轻松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反EVO的中心盘,有更多地方可以安放物件,仔细找官方其实根本就有实例,告诉你该怎么摆放。。。。
大脑是 ...

顶!
其实我都没弄明白楼主的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你把IMU粘机身里不就好了,又不是必须减震套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