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计算一下留空时间

楼主(2013-11-21):
自制轴距600四轴机架,乾丰1245碳尼龙桨,兔2,“正”4008  600KV电机,铂金30A,3S30C5000ma,总重约1650~1700g,帮算算留空时间约多少。谢谢!

网友:
15分钟左右。

猜的。

网友A:
桨小了,重量不错挺轻的,估计时间应该20分样子吧

网友:
10分钟左右,不会超过12分钟

网友:
到这个网站自己算,还是比较准确的   http://www.ecalc.ch/xcoptercalc.htm?ecalc&lang=cn

楼主:
谢谢,正在制作中,完工后测试。去网站算了一下,约14分钟。再问一下,600轴距4轴,最大能上多大的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正在制作中,完工后测试。去网站算了一下,约14分钟。再问一下,600轴距4轴,最大能上多大的桨?

四轴:(1.414*半径-15)/25.4=桨的大小(取整)
六轴:(半径-15)/25.4=桨的大小(取整)
注:15为二只桨尖的间距,(也就是二只桨尖的距离取15MM)
单位:MM
桨的大小单位:英吋

网友:
13分钟 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轴:(1.414*半径-15)/25.4=桨的大小(取整)
六轴:(半径-15)/25.4=桨的大小(取整)
注:15为二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小了,重量不错挺轻的,估计时间应该20分样子吧

这配置最合适的桨是多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配置最合适的桨是多大

给你我的配置参考了,我轴距650,用的15寸桨, 比较过14寸,效率还是15的好,你的配置感觉14寸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我的配置参考了,我轴距650,用的15寸桨, 比较过14寸,效率还是15的好,你的配置感觉14寸效率高

谢谢,我买副14的桨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