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鹰眼,国产的那种,可以用来航拍吗?

楼主(2013-11-21):
求教,鹰眼,国产的那种,可以用来
航拍
吗?有什么弊端?我看也是30贞 1080p的。。是影响信号吗?

网友A:
只要动力足,单反也能挂上天!更何况只是一个小鹰眼呢?一般录像机不会影响信号,除非你把它接到图传上一边录像一边传回图像那个我倒是不敢保证绝对没有干扰!弊端就是如果振动太大会录出的画面会有果冻效果,做好减震就可以了!1080P 30帧只是它的录像参数,表明其录出的画面分辨率是1920*1080 每秒30帧,与影响画面没有半毛钱关系!

网友B:
唉,不好说,正用呢,用的720PH 60帧的

网友C:
好像至少也要狗3吧

网友:
果断可以,挺多人用的呢

网友D:
我在用,效果还是不错的,要说唯一的缺点就是,内置锂电池续航时间太短,好在可以外接电源

网友E:
可以用 我记得有人做过跟狗3的对比

网友F:
可以用!1080p是本地存储的图像质量;如果要图传质量,那各家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