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自制铝合金机架试飞

楼主(2013-11-21):
半自制铝合金机架,中心板用的ATG双管,后来把机臂脚架全部换成15*15*1铝合金方管,轴距由原来的700增加到820,重量几乎和原来持平。脚架连接件用的1MM环氧树脂板

第一次试飞没离地莫名向左侧翻,瞬间损失1238碳桨一支,3只有擦伤,回来检查电机转向,桨都是对的。黑匣子显示起飞瞬间遥控有俯仰输出,但是我确定没有打舵,仅仅解锁推油,难道跳舵了?(屌丝控天8)。后来用模拟器反复测试均没有问题。

第二次试飞离地成功。吸取上次教训,桨全部换成兔2时代的炸鸡残余ATG仿1238桨(有擦伤、缺角),抱着必死的决心解锁,推油,起来了。因风太大,仅2米以下高度。黑匣子显示震动最大0.9,绝大多数震动在0.5以内,比较满意。气压波动极大,最大将近4米,最小为负值,估计和风大有关。

第三次试飞,依然炸鸡桨,现场校准罗盘。飞行还算顺利,但依然没有飞高,几米的高度,定点定高均算正常。但是问题是原地打方向飞机不是中心旋转,而是好像绕着一个轴极小范围的刷锅,不明原因,本想看看数据,结果网站挂了……期待大神解答

飞机配置:4822KV570,飞腾30A,4S5200,仿1238,SX标准版,飞重2750克

上图了

网友:
不错啊,楼主动手能力好哦!!

网友:
将小了,上1555差不多

网友:
这个……旋转不在中心而在重心……电机安装不水平也会导致旋转不在中心……

网友A:
桨好歹1447嘛

网友:
不错的半自制铝合金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好歹1447嘛

1447APC已经买好了,测试中还没上

网友:
楼主也很能折腾啊,
佩服!

楼主:
下一步上apc1447了,一对桨88块,希望能顺利。然后测试载重,上云台

网友(2014-01-09):
还有黑瞎子阿

网友:
这个嘛,必须赞~!

网友B:
这么大的机架,用15的方管是不是偏软,震动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机架,用15的方管是不是偏软,震动加大

不会 15*15*1的管子很硬了

网友:
我的首飞也侧翻,原因不明,检查没错,重新插拔就得了,

网友:
我的用的是2.0

网友C:
飞腾电调最好换掉 不然出问题概率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腾电调最好换掉 不然出问题概率极大

已经留空了5个多小时,除一次侧翻,一次没电触发电调低压保护外,未发生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