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控的问题

楼主(2013-11-21):
现在用D10,感觉手感实在是太轻了,推多推少没什么感觉,不太喜欢。请教高手什么控的手感重一点。

网友:
14SG,手感可调。想重就重!想轻就轻!

网友:
D10也可以调大锅。

网友A:
拆开有个阻力压片,拧紧点就可以,调油门阻力。还有回中力量也是可以调的

网友:
都可以调

网友:
futaba  8fg
可以么???我怎么不知道呀,在控的哪里可以调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有个阻力压片,拧紧点就可以,调油门阻力。还有回中力量也是可以调的

哈哈,太好了。谢谢啊,回去我拆开看看。请问阻力压片的位置明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太好了。谢谢啊,回去我拆开看看。请问阻力压片的位置明显吗?

明显,就是一块铁片压住摇杆,压得越紧阻力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就是一块铁片压住摇杆,压得越紧阻力越大

好的,谢谢。已经调好了。全调到最紧了。

网友:
拆开了,自己调,不知还有保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