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刷了ER9X如何设置三段开关

楼主(2013-11-21):
求详细教程 在混控那里不知道怎么设置了。。。。。。。。。。。说明书看了N遍没看懂,

网友A:
直接给某个通道的 source 指定3pos 即可,这个默认设置 三段开关值为-100,0,100

如果有特殊的用途,例如 id0输出30 id1输出0 id3输出40,有两种方法
1是用曲线解决

2如果不想浪费一个曲线存储空间的话,在某个通道上单独设置三个数值
这个图里头两个设置错了,我就不改抓图了,就是id0和1应该把source改成full,我这抓图里错了,不是half

内部设置:以第三段设置为例,source选full ,weight 填入当前数值

开关设为当前状态 (id2),multpx设为replace
同样这个抓图也错了,半夜有点精力不集中,第二个红圈应该在replace上,我画错地方了,请原谅,希望这几张图能帮到你

网友:
还真有高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给某个通道的 source 指定3pos 即可,这个默认设置 三段开关值为-100,0,100

正解

网友:
刚刷的时候也是研究半天

网友:
我设了,没控在手不记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给某个通道的 source 指定3pos 即可,这个默认设置 三段开关值为-100,0,100

我搞好了

网友(2014-12-07):
我刷的7.08版本,里面没有3POS啊。该怎么办?

另外三个ID0 ID1 ID2  都是设置成REPLACE吗?